AVR 设置了加密熔丝位后无法再修改熔丝位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6-01):
AVR mega32  误设置了加密熔丝位  ,一旦设置后就无法再对熔丝位进行修改了
这种情况能否解决的

网友A:
檫除
如果加密了还能让你再修改,肯定更多人吐槽

网友B:
擦除芯片再修改熔丝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擦除芯片再修改熔丝位

多谢指导  已经成功恢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檫除
如果加密了还能让你再修改,肯定更多人吐槽

多谢指导  已经成功恢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