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晚不知道更新了什么补丁,今天提示是否升级到Win10

楼主(2015-06-01):
如图,昨天重装好系统之后,忘了关闭自动更新,结果就跟我自动下载了189个更新

今天开机突然发现右下角多了个Win10的图标,提示是否更新到Win10;

有更新过Win10的网友,帮忙分析一下,有必要升级到Win10吗?升级到Win10之后使用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?

如果不想升级到Win10,如何去掉这个提示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更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按照16楼这位网友的方法,已经没有Win10的升级提示了。

网友A:
进入Windows Update之后,在已经安装的更新中,找到名为“KB3035583补丁”,然后将其卸载再重启就可以了。

或者删除Windows\System32\GWX\GWX.exe

网友:
我的也有。。。

楼主:
不想更新,但又怕手滑不小心点到,哎。。。

网友B:
我也有, 不更新.....

网友C:
系统升级没见的好到哪里去,反而反应速度变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, 不更新.....

嗯,不打算更新了

之前我都是一直关闭自动更新的,昨天重装系统,忘了关闭,结果今天开机就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对win10没有任何的兴趣。 坚守 win7  !

是的,Win7堪称经典,坚决不更Win10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系统升级没见的好到哪里去,反而反应速度变慢

是啊,以前都是关闭自动更新的,昨天重装系统忘了关,我那个恨啊!

网友:
还没有RTM,不建议更新,一般只有资深的折腾玩家才会提前体验新系统~

而且微软说了,盗版一样给升级,大不了盗版升级以后继续是盗版~

网友:
最好不要现在更新,等正式版发布过上一两年,坑被踩的差不多了,兼容性问题都解决了再更新

网友E:
按M$的风格,新系统一般要SP1以后才会真正稳定好用。

网友:
笔记本上坚守win7.准备在台式机上面折腾一下win2008R2

网友:
好像說這個win10推送只是預約 ,不是現在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Windows Update之后,在已经安装的更新中,找到名为“KB3035583补丁”,然后将其卸载再重启就可以了。

谢谢,晚上回家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按M$的风格,新系统一般要SP1以后才会真正稳定好用。

是的,估计要等到一两年之后才会慢慢普及;

就像Win7一样,09年正式版发布,到10年才慢慢普及。

网友:
坚决不做小白鼠,等到稳定了再试。

网友F:
应该不是自动更新来的
我在历史里没找到,昨天还没那个图标,今天早上就弹出气泡提示了

网友:
不等到sp1,没必要升级系统

网友:
换个口味,也许有惊喜。两年前,还有人说要坚守winXP一辈子呢,现在这种人少了。当初win7刚出破解我就装了。

网友:
也出现了这个东西,暂时也不想升级到Win10!

网友:
没触摸屏……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进入Windows Update之后,在已经安装的更新中,找到名为“KB3035583补丁”,然后将其卸载再重启就可以了。

想直接删掉GWX.exe,删不了?

网友H:
我昨天当了一下小白鼠,结果T410的集显本子没有适合WIN10的显卡驱动,又退回XP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昨天当了一下小白鼠,结果T410的集显本子没有适合WIN10的显卡驱动,又退回XP了 ...

你这个退得有点远啊,呵呵

干嘛不用Win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Windows Update之后,在已经安装的更新中,找到名为“KB3035583补丁”,然后将其卸载再重启就可以了。

已经成功卸载,没有升级Win10的提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应该不是自动更新来的
我在历史里没找到,昨天还没那个图标,今天早上就弹出气泡提示了

的确是“KB3035583补丁”造成的,卸载之后就没有升级Win10的提示了

看你的升级记录,第四项就是这个补丁,你卸载之后就不会有提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想直接删掉GWX.exe,删不了?

参照16楼网友的方法,直接卸载“KB3035583补丁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的确是“KB3035583补丁”造成的,卸载之后就没有升级Win10的提示了

看你的升级记录,第四项就是这个补丁 ...

多谢,成功搞定

网友:
坚持到 Windows 10 SP1 后安装.

网友:
难道win8 不好用么?

网友:
windows98 也不错的,可惜没驱动了。

网友:
得关注下招投标那边。。。。是不是以后Z.F.采购的电脑都要求装win10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也出现更新提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