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硬件SPI多从机工作如何配置CS脚?

楼主(2015-06-01):
RT、求助各位大大:
       为了多从机工作,将SPI的CS脚设置为普通IO,可是设置后,连一片AD都不能工作了,具体操作:进行读写数据前设置IO输出低,读写结束后拉高;但是这样是没有数据的,改成功能引脚后就可以工作了。。。
       跪谢!

网友:
SPI总线是有问题,总线供电已经超级无语了,

网友A:
口说无凭,你有测量这个CS脚的信号?说不定是其他芯片的片选CSn逻辑错了造成了数据混乱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口说无凭,你有测量这个CS脚的信号?说不定是其他芯片的片选CSn逻辑错了造成了数据混乱呢? ...

我测过CS引脚信号的,是符合程序的

网友B:
时序有问题,上逻辑分析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时序有问题,上逻辑分析仪

可以麻烦您说的详细一点吗?比如什么环节可能出问题,实验室条件比较差,没有逻辑分析仪 多谢了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调试SPI,是DSP间SPI通讯,配置的话直接将将4个GPIO全部配置成SPI模式,配置主从模式、速率等

网友C:
一般CS脚的设定有两种:(1)硬件使能,CS为功能脚(2)软件使能,CS释放可作为普通IO。 所以要想多从机工作,必须是功能脚,且最好悬空输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一般CS脚的设定有两种:(1)硬件使能,CS为功能脚(2)软件使能,CS释放可作为普通IO。 所以要想多从机工 ...

为何不是软件使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何不是软件使能呢

别听他的,纯属放P。标准的SPI就一个CS引脚,接多个从机肯定是把其他的I/O作为片选信号CS_n。这时候把标准SPI的CS当功能脚用纯属找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