室内单色LED信息屏用的是什么驱动方案?

楼主(2015-06-01):
类似医院的信息发布屏,可以显示十来行汉字,估计不是595做的,没这么多SPI口。
用HT1632这类专用芯片么?

网友:
估计就是595做的,串联起来不是只要一个SPI口吗?只要你的MCU够快

网友A:
595不是恒流的,好点的一般使用MBI5026、sm16126之类的芯片,很成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95不是恒流的,好点的一般使用MBI5026、sm16126之类的芯片,很成熟了

有没有欧美大厂出的类似这样的芯片?

网友:
直接买现成模组,便宜,成熟

网友B:
p10单元板是245,138,595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10单元板是245,138,595,

小区或医院里面的大电子屏还是138,595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小区或医院里面的大电子屏还是138,595么?

不了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