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:推荐一个PIC芯片

楼主(2015-06-01):
求:推荐一个PIC芯片,AD速率500K以上(最少6路,10或12位都可以),电压3.3或5V都可以,EUSART 1个
价格10圆左右

网友:
支持一下,很久没用PIC了,不了解行情。

网友:
500K对单独的ADC不高,但MCU内置ADC一般没这么快

网友:
没有只限定8位吧,那下面这个不错了
PIC24F04KA201

网友A:
比这资源多得多的STM32F030F4才2块钱,,运算能力更强、Flash和RAM更大、外设更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这资源多得多的STM32F030F4才2块钱,,运算能力更强、Flash和RAM更大、外设更多, ...

人家都说了 10¥  说明不差钱

就别捡便宜货推荐了 - -

网友:
到立创商城去找啊,多的很,一般的PIC都满足你的要求

网友:
500K AD转换速率太尴尬了,8位机里面基本没有    10RMB有点难满足,坐等大神出现告知牛X型号

网友:
这是新出的型号,还有较老的dspic33fjxxgsxxx

网友:
500K也就是2us转换一次,还有多少时间去做其它事?

楼主:
dspic33二十几块钱一个,贵了,想便宜又想快,看来只能选STM32 103了,手上有几块,不过没玩过呀,一直用PIC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DSPIC33EP32MC202的,满足你的要求的,AD是1.1M的

网友:
AD 1.1M   最高速度可以到70MIPS,而且这颗的价格在10块钱以内  ,可以看一下附件,附件是datasheet

网友:
数据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