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51单片机的P1口可以连8255芯片的数据输入端吗

楼主(2015-06-01):
51单片机的P0口是数据总线,不知道P1口能不能连接其他IC的数据输入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呀~~~~~~~~~~~~`

研究生学姐说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要看你接什么IC吧,如果你的单片机在读8255芯片的数据时,你的另外一个IC也在向外输出数据,你读到的将会是谁的数据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研究生学姐说不行。。。

如果你不是用51的典型接法(即外挂373+27xx的那种电路结构)
那么
p0p1p2p3四个口你随便用
都可以挂接别的IC数据口

研究生有什么呀?
他不会的东西多了去了~~~~~~~~~~~~~哈哈

光看书是不够的
要学会灵活运用
灵活2字很重要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不是用51的典型接法(即外挂373+27xx的那种电路结构)
那么
p0p1p2p3四个口你随便用

当时听了我也是震惊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