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win7 32bit打了阿莫推荐的补丁后,PatchPae出错

楼主(2015-06-01):
求助!win7 32bit打了阿莫推荐的补丁后,PatchPae出错

系统是win7 32bit,之前用patchpae,8G内存可以用;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3564-1-1.html 推荐: 下载吧上的Win7SP1补丁包汇总至2015.5(32位)
打上上面的补丁后,进"Windows 7 (PAE Patched)"系统出错;
重新patch,过程有一步出错,但整个过程可以完成;

但进系统的时候会提示ntkrnlpx.exe的数字签名有问题;

网友A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388&pid=8463372
是winload.exe的特征代码改变了,PatchPae找不到补丁位置,可以用WinHex手工修改(见146楼)并更新PE Checksum(见148楼)。

网友:
就势换64位系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已经在该贴增加了提示:
后记:  有网友反映安装后出现故障,不再推荐大家使用此补丁。 ...

原系统是没问题的,是破解4G内存的有问题;
我先试一下4楼gzhuli的方法;

网友C:
对于打补丁我的看法是
如果你电脑没什么机密,或隐私文件(机密,隐私最好不要放电脑中,搞个移动硬盘存起来)就不要打补丁,除非你用得到这个补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redirect&goto=findpost&ptid=5519388&pid=8463372
是winload.exe的 ...

谢谢gzhuli;继续求教,以下我的操作是否有问题;

我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修改winload.exe

先获得最高权限
http://article.pchome.net/content-1504537.html

1,
offset:000282AA,7D 2E ----->EB 2E;
2,
使用LordPEDeluxe修改PE checksum,在130-133,共4字节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结果是2个系统都进不了,原系统提示winload.exe数字签名不可以用

F8也没有高级选项出现,只能PE系统下把winload.exe恢复(我有备份),才可以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gzhuli;继续求教,以下我的操作是否有问题;

我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

不是直接改winload.exe,还是要按照PatchPAE的操作步骤来,只不过第4步的补丁打不了要手动改,后面的步骤全部都要做的。
原本第4步的操作是对winload.exe打补丁并另存为winloadp.exe,所以你应该先将winload.exe复制成winloadp.exe并手工打补丁,然后从第5步继续操作添加新的BCD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对于打补丁我的看法是
如果你电脑没什么机密,或隐私文件(机密,隐私最好不要放电脑中,搞个移动硬盘存起 ...

看来你没经历过03年的冲击波病毒和04年的震荡波病毒,这两个病毒利用Windows的网络漏洞传播,可以瞬间感染整个局域网内的Windows电脑,想当年托管机房里的Windows 2000服务器一片哀声狼嚎,几乎全军覆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你没经历过03年的冲击波病毒和04年的震荡波病毒,这两个病毒利用Windows的网络漏洞传播,可以瞬间感 ...

gzhuli大师所言极是,通过U盘倒是中过病毒,网络上没中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直接改winload.exe,还是要按照PatchPAE的操作步骤来,只不过第4步的补丁打不了要手动改,后面的步骤 ...

搞定了,我是在第4步后,手动修改winloadp.exe,不用重装系统了;

网友D(2015-09-07):
引用 楼主:
搞定了,我是在第4步后,手动修改winloadp.exe,不用重装系统了;

具体怎么修改的呢。能详细说下吗?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具体怎么修改的呢。能详细说下吗? 谢谢

按照大师在9楼说的步骤;
手动修改winloadp.exe按8楼道步骤;

网友:
还不如直接整成 64位 系统拉倒 为毛要 搞这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