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发到厂家的时候如何不要丝印层

楼主(2015-06-01):
画好PCB后发到厂家做,提供PCBDOC文件
如何不要丝印层呢

网友:
自己直接设置,选中所有丝印,然后Hide。

网友:
炸成非元件再选丝印层全删

网友:
给Gerber   最省事

网友:
同楼上! 为啥要给原始的PCBDOC呢
JLC不都有全套的指导如何转Gerber吗?

网友:
给gerber
不要的不给就行

网友:
直接给Gerber,省事!

网友:
不要丝印???

网友A:
把丝印层隐藏即可

楼主:
好的谢谢各位

网友:
隐藏是不行的,在光绘是是用到的就会弄出来,还是弄个文件来的可靠,或者电话说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把丝印层隐藏即可

隐藏是无效的哦,转GERBER时会被一并转出来的,做出来还是会有的哦。

电路板不能铺绿油(阻焊层全部开窗),也不要丝印层(不印字符),请问文件里要怎样画出来呢?

关于这两个情况,请参照下面论坛里的贴子来处理。

http://www.sz-jlcbbs.com/restore-2837-1-1-all-1-1.html

http://www.sz-jlcbbs.com/restore-2655-1-1-all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隐藏是无效的哦,转GERBER时会被一并转出来的,做出来还是会有的哦。

电路板不能铺绿油(阻焊层全部开窗 ...

多谢提醒

网友:
导出gerber时不选丝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