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8a写熔丝位后锁死

楼主(2015-06-02):
写完熔丝位后再也连不上了。哪位能解开小弟的心结啊~!

网友:
高压编程吧,修改熔丝位。

网友:
用高压编程器能解锁,论坛里有,搜一搜

楼主:
谢谢,已经解决了。没有锁死,震荡电容装错了。

网友A:
唉,说起在AVR,都是泪
最蛋疼的就是熔丝.
多好的一个系列MCU呀,却有个这么JB的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唉,说起在AVR,都是泪
最蛋疼的就是熔丝.
多好的一个系列MCU呀,却有个这么JB的设计 ...

后面转STM32了,告别AVR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