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A847的仿真问题续

楼主(2015-06-02):
这个是不是就发生了自激振荡是吗?

网友:
C1是干什么的啊?

楼主:
不知道啊,按照data sheet上给的图来的。

楼主:
我把C1去了,还有。

网友A:
OPA847在做反相放大的时候闭环噪声增益一般要在20以上(正相是12),lz位的反馈网络在12GHz以下时都没有达到20,肯定是不行的。
原因之一是电阻太小了,其他不变把电阻改成20K/5K以上应该就不振了。
C1是保证高频下增益不要太小,没有C1是不行的,频率高了C2就会把增益拉下来。
另外运放一般不接成增益小于1的反相比例器,尤其是这种非完全补偿的运放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C1去了,还有。

C2增加到6pF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A847在做反相放大的时候闭环噪声增益一般要在20以上(正相是12),lz位的反馈网络在12GHz以下时都没有达 ...

这个我知道,我就是需要用它做一个低增益放大器。譬如射极跟随器之类的行吗?

楼主:
试了一下,比以前的小了,但还是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我知道,我就是需要用它做一个低增益放大器。譬如射极跟随器之类的行吗? ...

低增益用电阻分压……
“射极跟随器”这个词不是分立放大电路的么……运放的单位增益跟随器你就直接说“跟随器”就好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A847在做反相放大的时候闭环噪声增益一般要在20以上(正相是12),lz位的反馈网络在12GHz以下时都没有达 ...

改成你说的,好了不少。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振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增益用电阻分压……
“射极跟随器”这个词不是分立放大电路的么……运放的单位增益跟随器你就直接说“ ...

哦哦,明白,谢谢。按照你说你说的修改了一下,
还有你说这个能用来做跟随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A847在做反相放大的时候闭环噪声增益一般要在20以上(正相是12),lz位的反馈网络在12GHz以下时都没有达 ...

你说“运放一般不接成增益小于1的反相比例器,尤其是这种非完全补偿的运放”,那想把信号衰减先来,怎么办,他的比例不是小于1吗?请指教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说“运放一般不接成增益小于1的反相比例器,尤其是这种非完全补偿的运放”,那想把信号衰减先来,怎么 ...

9楼说的……增益小于1用电阻分压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楼说的……增益小于1用电阻分压……

你好,能加下你QQ好友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改成你说的,好了不少。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振荡。

C1换成  1nf  串联  2 Ω   再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1换成  1nf  串联  2 Ω   再试一下

谢谢啊,

网友C:
首先,自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选择 OPA847 运算放大器。
OPA847 是高增益的宽带放大器,3.9GHz。处理不好,极易自激振荡。
想做跟随器,也没有必要选择这种既不合用又高成本的运放吧?

其次,仿真也不是可以随便来的,应当尽可能向实际应用靠拢。否则,
在没有足够的分析能力时极易得出错误结论,又浪费大量精力和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,自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选择 OPA847 运算放大器。
OPA847 是高增益的宽带放大器,3.9GHz。处理不好,极 ...

哦哦,谢谢详细的回答。你说我需要一个电压跟随器,带宽在1M-4M之间,选什么芯片好一些。我之前选的是3554BM,但上网一查太贵了,拆机的一片还要50元,所以想换换。我这个主要是想用在模拟光纤传输系统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