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内存条上经常会贴一种灰色的胶带,叫什么名字?

楼主(2015-06-02):
如图,网上搜了一个下午都没有搜到,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导热矽胶

网友A:
导电屏蔽胶带 屏蔽胶带 3分钟搜到的。看看有帮助吗?

网友B:
这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?

网友C:
目测楼主这个笔记本不孬,应该是超极本超薄本或高级商务本系列的,但那个光驱显得~

网友D:
拆过不少本,从来没见过内存贴这个,楼主这个图是不是移动工作站,双风扇

网友:
用来导热的

网友E:
T宝搜导热硅胶片

网友F:
看到小喇叭不少呢..

楼主:
多谢~,原来真是这名字,搜淘宝看到过,感觉图片看起来不是很像的样子。。已经买了半米,收到后对比一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电屏蔽胶带 屏蔽胶带 3分钟搜到的。看看有帮助吗?

这种胶带贴在内存条上面,我感觉有两个作用:1.散热,2.防灰。应该是不导电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?

华硕N550, 看主板的做工挺厚实的,换了ssd,用起来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目测楼主这个笔记本不孬,应该是超极本超薄本或高级商务本系列的,但那个光驱显得~ ...

2013年年底的时候买的华硕N550,这两天刚换了ssd,用起来流畅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拆过不少本,从来没见过内存贴这个,楼主这个图是不是移动工作站,双风扇 ...

就是我自用的笔记本,平时写程序跑仿真。我感觉贴这个有助于散热和防灰

楼主:
并且还可以防灰,可以借鉴应用到PCB板上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宝搜导热硅胶片

多谢~选了一款,等收到后对比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到小喇叭不少呢..

喇叭的确挺多,但效果也就那样,一般般的音效

楼主:
进展:我对比了一下导热矽胶和现在内存条上的贴纸,发现不是同一种材质,如图:

楼主:
见18楼,买到了灰色的导热矽胶对比了一下,好像不是这种材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宝搜导热硅胶片

见18楼,好像材质不是很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