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DC 无刷直流电机工作原理

楼主(2015-06-02):
刚刚在网上看到一个很好的视频,无刷直流电机工作原理,拿来和大家分享。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OD ... 103.3.3-2.1-1-1-2-0

网友:
Mark,正在研究中~

网友A:
推荐谭建成那本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荐谭建成那本书。

我这边只有
夏长亮的  《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》

网友:
演示效果非常不错。值得推荐。。。

网友(2015-07-27):
很好的演示~~~~~~~~~~

网友(2017-05-23):
重点在于全桥驱动电路设计和换向精度上面,最后就是空载启动和带载启动的程序设计~

网友:
非常好的原理方面讲解,感谢楼主分享,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

网友(2017-07-06):
不错的视频,对于新手学习很有帮助啊

网友B(2018-02-05):
就是没有无HALL的演示视频

楼主(2018-03-14)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没有无HALL的演示视频

无刷电机工作原理都累死,无感只是转子位置检测方式和有感不同。

网友C:
这种youku视频怎么下载下来?,,,保存,,,以免链接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youku视频怎么下载下来?,,,保存,,,以免链接挂了

你问问度娘,要是下载下来发我一份呗。csy1991hf@qq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youku视频怎么下载下来?,,,保存,,,以免链接挂了

度娘PC客户端可以下载视频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问问度娘,要是下载下来发我一份呗。

https://r3---sn-25ge7ns7.googlev ... 521380719&ms=au,rdu&ipbits=0&initcwndbps=1223750&mv=m&pl=16&id=o-AAHsZ6vs2wvU3xY50Cy4nrrwOFpE4dL9QCPCOKaxvXbr&sparams=dur,ei,id,initcwndbps,ip,ipbits,itag,lmt,mime,mm,mn,ms,mv,pl,ratebypass,requiressl,source,expire&mime=video/mp4&mn=sn-25ge7ns7,sn-25glen7y&key=yt6&ip=91.121.14.24&ei=JG6uWtyyN8GVVKuKvIgI&requiressl=yes&fvip=3&itag=22&dur=279.173&lmt=1518390911361420&expire=1521402501&c=WEB&ratebypass=yes&mm=31,29&&title=Brushless+DC+Motor%2C+How+it+works+%3F

用这个链接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https://r3---sn-25ge7ns7.googlevideo.com/videoplayback?source=youtube&signature=97F350E165376F6F59 ...

还是没有下载下来,可以发我邮箱吗?csy1991hf@qq.co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有下载下来,可以发我邮箱吗?

网友E:
一直 没搞清bldc和交流同步电机的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直 没搞清bldc和交流同步电机的区别

我也不知道哦

楼主(2018-07-28):
引用 网友C:
这种youku视频怎么下载下来?,,,保存,,,以免链接挂了

下载下来了,在23楼

网友F(2019-02-19):
根据此原理,正在研究永动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根据此原理,正在研究永动机。

永动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