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觉得4G模块是否成熟了呢?

楼主(2015-06-02):
 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,考虑到未来市场的需求,所以公司想直接上4G模块,但不知道目前最成熟的是哪一款?另外就是未来市场前景会怎么样呢?

网友A:
4G算比较成熟了,我们用的是sim700C效果,速度杠杠的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G算比较成熟了,我们用的是sim700C效果,速度杠杠的哦!

用什么接口?跑啥系统?
现在4G模块好像都是RNDIS出USB网卡方式。

网友B:
楼主的图像是电流的测量图吗?

网友:
价格普遍还比较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G算比较成熟了,我们用的是sim700C效果,速度杠杠的哦!

哪家的啊,搜不到呢

楼主:
速度是抗抗,但是价格不知道如何呢?还有4G信号的覆盖率是怎么样?因为考虑到一些偏远的地区,不知道有没有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图像是电流的测量图吗?

厉害,你又知道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厉害,你又知道?

不厉害,最近做低功耗这块呢,这图片有点像电脑上位机测量出来的。

楼主:
怪不得,我这个电流就是测试GU900S时候的低功耗电流,还不错

网友C:
最近用了中兴移动单模的4G模块,ME3760,可靠性、速度还可以,价格比较高,样品300元左右。
4G和3G、2G模块有区别的地方是:
4G已经使用了USB虚拟以太口网口的技术来达到更高的速率,传统的pppd通过tty接口拨号已经不适用了,如果说3G时候,3G模块是作为一个moden的话,那么4G很多时候,它可以被当做一个路由。也就是说拨号是它自己做了,发一个指令让他拨号,判断是否连上网,然后使用dhcpc获取地址就可以用了。

楼主:
那4G模块还是强大很多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4G算比较成熟了,我们用的是sim700C效果,速度杠杠的哦!

sim700c从哪里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sim700c从哪里买的?

代理商推荐的,我们的采购拿回来的,具体不详了哦,还算稳定

网友:
价格 高  技术也不咋成熟吧 ?用的人不多

网友:
3G还没用上。

网友:
有个朋友做4G模块的,工业级。不是广告,我知道他开公司出3G/4G模块,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案

网友(2016-03-04):
引用 网友C:
最近用了中兴移动单模的4G模块,ME3760,可靠性、速度还可以,价格比较高,样品300元左右。
4G和3G、2G模块 ...

您好!请问发什么指令让它自动拨号呢?我在PC LINUX里面能自动拨号,我的嵌入式LINUX里不能自动拨号,请问发哪个AT指令呢。谢谢!

网友E(2016-10-12):
引用 网友A:
4G算比较成熟了,我们用的是sim700C效果,速度杠杠的哦!

你好,我想问一下你们的sim7100C是在什么系统下呀?我现在打算在Android系统下实现4G联网,但遇到点问题,可不可以和你交流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我想问一下你们的sim7100C是在什么系统下呀?我现在打算在Android系统下实现4G联网,但遇到点问题 ...

我们用在linux下面的,官方提供的驱动,注意那个网络的选择设置以及上电时序,其他就没有遇见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用在linux下面的,官方提供的驱动,注意那个网络的选择设置以及上电时序,其他就没有遇见什么问题了 ...

哦哦,这样啊,Linux下我也做过,这个倒是没问题,后面再Android系统下做的时候,已经可以实现打电话,ril文件也是sim7100c带的Android4.4下的,我直接编译到Android系统后,再烧写。发现4G模块的信号很差,打开数据不显示数据图标,这几天还在捣鼓。还是谢谢你

网友(2016-12-03):
EC20 全网通模块

楼主(2019-04-22):
想想当年发的贴,现在4G模块真的成熟透顶了,市面上也挺多的,不过能做到稳定的,我觉得高通平台做的模块会稳定很多,看了一下合方圆介绍的G8100低功耗模块,高通平台的,准备测试一下,毕竟一直都用他们这个牌子,这么多年了,还是很稳定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想想当年发的贴,现在4G模块真的成熟透顶了,市面上也挺多的,不过能做到稳定的,我觉得高通平台做的模块会 ...

G8100,现在我们模块在TCP保持实网连接,1分钟1个心跳的平均功耗为10毫安,业内第一名。
在LTE接收灵敏度上,也做到了-100 dBm(单天线),而其它厂家需要加上分集天线,对于很多物联设备,如果要加入分集天线,会在成本上大大增加,同时集成部署也更麻烦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G8100,现在我们模块在TCP保持实网连接,1分钟1个心跳的平均功耗为10毫安,业内第一名。
在LTE接收灵敏度 ...

有商品连接吗。

网友H:
我们现在还在使用2G模块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商品连接吗。

在某宝搜索G8100,有个微芯通讯的商家有出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们现在还在使用2G模块。。。。

嗯,现在2G芯片已经不会再有新品出了,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。我们不愿意面对5G,其实5G的基础商用网络已经在开始悄悄建设.........

网友:
when do you think 5G will be ready?

网友:
其实现在做的新产品基本都是以4G为基本的了,2020年5G就商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