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6-02):
最近用到以太网,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。

第一:同一个板子上的2个PHY,直接TX1(+/-)-->RX2(+/-),RX1(+/-)-->TX2(+/-),不使用网络变压器,距离在3cm左右,这样是否可行?

第二:关于网络变压器。

前提条件:不考虑PHY是否支持HP Auto-MDIX,变压器输入侧与对应输出侧的信号极性保持一致。

问题:有的网络变压器手册上标有TX+/-、RX+/-,而有的手册没有标,那么这2组变压器(TX+/-和RX+/-)是否可以互换? 同组的TX+和TX-是否可以互换?

网友A:
No.1
可以不使用变压器,直接连接两个PHY;此时需要用电容隔离。
具体搜Transformerless相关的PHY的App Note,TI什么的都有。

No.2
变压器的TxRx不一定可以互换。
对结构对称的,支持MDIX的变压器,可以换;如果变比不一致,结构不对称的,不行。+/-极性两边一起换就行了。

btw:对于千兆的变压器,似乎+/-可以换,似乎是因为链路训练还是什么的因素,可以让PHY识别极性,但是这个没测试过,某些PHY的手册上提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o.1
可以不使用变压器,直接连接两个PHY;此时需要用电容隔离。
具体搜Transformerless相关的PHY的App Not ...

十分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