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NP三极管开关应用中负载电阻位置的问题

楼主(2015-06-03):
平时常见的用法都是将R14接入C极,从C极输出,但是:为什么不能接入E极?(Multisim仿真会报错)。

网友:
抢个沙发,不过没看懂楼主的意思。
从你的两张图上看,你的R14的位置是接在E极上的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什么 要说清楚 如果是做放大处理的 E级上必须有电阻 至于从哪里输出 你可以好好看看模拟电路书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三种接法

网友:
先看书学习前人,再考虑自行创新。
先弄明白为什么,再进行仿真验证。

网友:
发射极输出只有电流放大能力,没有电压放大能力,输出信号是同相的,所以叫射极跟随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