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V电平驱动15V供电推挽管输出电压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5-06-03):
如图,首先,电路是错误的(指:不能达到“驱动信号为5V时,推挽输出为15V”的目的),但不明白为什么输出会是图示数值(通过调节R1输出会有些变化,但基本在4.5V的样子)。

网友:
Q1 PN结的压降,输出电压是对的

网友:
射极输出,电压当然是这个了

网友:
2楼 +1 5伏减去电阻压降减去Vbe等于4.5伏,很正常

网友:
射极跟随器增益约为1,大约是这个值。

网友:
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你试一试在Q2到地之间串联一个电阻

网友A:
我想大家都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,他的意思是用5V电压控制15V电压作开关用!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想大家都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,他的意思是用5V电压控制15V电压作开关用! ...

哥们儿,难得啊

网友:
用个555片子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