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为mc9s12g128,擦除整块EEPROM的过程中出现死机问题

楼主(2015-06-03):
如题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。谢谢
void Eep_EraseAllEeprom(void)
{
       FSTAT = 0x30U;                 /*Before launching a command, the ACCERR and FPVIOL bits in the FSTAT register must be clear*/

       FCCOBIX = 0x00U;
       FCCOB = 0x0900U;           /*the Erase flash block command is 0x09*/
       FCCOBIX++;
       FCCOB = 0x0400;

       FSTAT = 0x80U;                 /*FSTAT register (to launch command)Clear CCIF 0x80*/
}

初始化函数如下:
void Eep_Init(void)
{
       FCLKDIV_FDIVLCK = 0x01U;
       FCLKDIV_FDIV = 0x18U;          /*选择FCLK时钟频率*/

       FCNFG_CCIE = 0x00U;              /*Flsh command命令执行完毕后不产生中断*/
       FCNFG_IGNSF = 0x00U;           /*在读数据的过程中如果检测到位错误,则报告*/
       FCNFG_FDFD = 0x01U;
       FCNFG_FSFD = 0x01U;

       FERCNFG_DFDIE = 0x00U;
       FERCNFG_SFDIE = 0x00U;

       FSTAT_CCIF = 0x01U;
       FSTAT_ACCERR = 0x01U;
       FSTAT_FPVIOL = 0x01U;

       FERSTAT_DFDIF = 0x01U;
       FERSTAT_SFDIF = 0x01U;

       DFPROT_DPOPEN = 0x01U;    /*EEPROM不写保护*/
       DFPROT_DPS = 0x00U;
}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。我们建议您将此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。网址是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welcome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