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3D建模软件能够实时导入传感器参数

楼主(2015-06-03):
有什么3D建模软件能够实时导入传感器参数的呀?
比如手上接几个传感器,然后让下图中的手跟着自己的手动

网友:
看楼主这图片是要造盔甲啊,可以问问STARK,看看他用的是哪个软件,或者问问贾维斯应该也行

网友:
不知道 我也希望知道 帮顶

网友:
labview的3D控件

楼主:
那这种是用的什么软件啊,也是labview么?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 ... tml?from=s1.8-1-1.2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1MjA5Nzc3Mg==.html?from=s1.8-1-1.2

网友:
unity 3D啊,C#脚本通信读取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