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屏幕显示问题

楼主(2015-06-03):
今早开机突然发现屏幕有一层影子,感觉就像红蓝3D电影一样,如下图所示:

我用VGA转外接显示器,显示正常。把屏幕拆开,拔插了排线,还是一样

不知道是排线的问题还是屏幕的问题,所以也不敢盲目的买屏幕更换。

网友A:
现在笔记本屏的接头大都统一了,尺寸不一样的接上往往也能用,建议你找个笔记本拆个屏,查查接口定义,一样的话代换试试再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笔记本屏的接头大都统一了,尺寸不一样的接上往往也能用,建议你找个笔记本拆个屏,查查接口定义,一样 ...

目前找到其他笔记本的屏幕来替换测试,操作比较困难;

我怀疑排线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,因为是整个屏幕显示的红色分量整体向上偏移;

没办法,只能在×宝上买根排线回来试试。盲目的更换屏幕成本比较高,排线才十多块钱。

网友:
既然怀疑是排线问题,那就先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就行了么,如果有断线,接上就好了。

网友B:
先换排线试试吧,  没过保的话就让售后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换排线试试吧,  没过保的话就让售后修吧。

四年多了,应该过保了;

上周才换的硬盘,今天屏幕(排线)又出问题,哎

网友C:
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。

楼主位已经说明,VGA转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

PS:昨天找到去年帮同事换下来的旧屏,接上去没有重影,已经确定是屏幕的问题

网友D:
我只想说散热能力太差了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只想说散热能力太差了...

什么意思,你是说屏幕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散热不好造成的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,你是说屏幕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散热不好造成的?

没有...我说我也用过Z460,散热不太行!夏天摸得烫手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...我说我也用过Z460,散热不太行!夏天摸得烫手...

散热感觉还可以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散热感觉还可以吧

玩游戏的时候排风口那感觉都可以煎鸡蛋了

网友E:
哇塞,你这是自动升级到3D啊?赶紧找个眼睛戴上看高大上的爱情动作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玩游戏的时候排风口那感觉都可以煎鸡蛋了

这个只能说明玩游戏发热量大,不能说明散热不好吧;

只要玩游戏的时候,不自动黑屏、死机、蓝屏,都还OK;

我10年买的笔记本,11年最高的记录是连续5天挂游戏没关机,机器照样很好。

PS:当年同事买了台戴尔灵越系列笔记本,夏天都不敢玩游戏,一玩游戏就蓝屏重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哇塞,你这是自动升级到3D啊?赶紧找个眼睛戴上看高大上的爱情动作片!

昨天我还真找了个红蓝3D眼镜试了下,立体感不是很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天我还真找了个红蓝3D眼镜试了下,立体感不是很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