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试闭环步进电机0.1s加速到3600转,我表示很震惊

楼主(2015-06-03):
自己玩脉冲加速驱动步进电机,24V下连600转都搞得哆嗦的要堵住转,买个淘宝九成新的X志一体化电机,可以最高设到80rps,而且0.3s达到最高,看来步进闭环控制是个很好的方向

电机是下面这个样子,刚到手就拆了

网友:
什么意思?

网友:
还是不懂什么意思

网友:
价格?广告?

网友:
自带编码器的吧

网友:
上个拆机图啊?

网友A:
闭环步进,的优势就是可以快速加速

网友:
这种电机是内置驱动和编码器的?

楼主:
没什么意思,小弟没见过步进电机能达到这么高的加速度,0.08s加速到3600转

楼主:
主控是一个无字的ASIC

里面有一个条纹很特殊的不锈钢的位置码盘(不是简单的增量码盘),拆了估计驱动器就废了

网友B:
还有你这电机多少钱买来的,我想买个学习一下。

网友C:
我也是不知所云了。意思就是这个电机很强悍吗?

网友:
是不是没带载的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是不知所云了。意思就是这个电机很强悍吗?

一般的步进驱动器加速度到8就很nb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你这电机多少钱买来的,我想买个学习一下。

好像是200.

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,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。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。

网友:
表示不感冒,不知道这有什么用。

网友D:
对这么高的速度表示怀疑,是不是细分没算进去?

网友:
绝逼是空载,上20%负载都不可能...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?多放几个图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这么高的速度表示怀疑,是不是细分没算进去?

这个电机有个上位机操作界面,实时反馈速度和速度偏差,速度就是这么快,声音很响

楼主:
我发这个帖子只是为了分享我的惊讶,整天在论坛都是看一些别人的说法,比如说“步进电机1000rpm就基本没有扭矩”,还有各种梯形 S型加速曲线的各种算法,还有用一个VCT6驱动6路步进电机的神秘套路,还有测试过各种步进电机的 ibmx311  给出的干货总结,看这么多网友分享的信息,我自我感觉我对步进电机了解的差不多了,知道了使用高压90V的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达到高速,高压用来克服EMF的影响,但是这么玩直接面对的问题是电机很烫手,还有低速时候奇葩的噪音。直到前几天买这个九成新的电机才刷新我对步进电机的认识,老外的专业厂商的水品原来已经这么高了(ps:上海明志是合资企业),然后我觉得,论坛老了

以上纯属瞎说

网友E:
带载测试一下,还有很多大电机,200转每分钟以上力矩下降很大。

网友:
楼主买的不是普通的步进电机吧  搞不好是伺服电机

网友:
楼主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机输入的情况呢?

网友:
0.1秒加速到3600转/分 楼主实测数据?
步进伺服性能是不错,但是实际达不到这个加速度,脉冲可以给这么快但都在缓冲计数器里了...

网友:
这个混合伺服啊

网友:
不知道所云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带载测试一下,还有很多大电机,200转每分钟以上力矩下降很大。

用一个57电机做负载测试,如下图

测试期望速度和实际速度曲线如下图

网友:
用示波测试编码器波形吧! 用软件也要用第三方软件!
才有说服力,0.1S 不是吹的!

网友:
聊到步进  问个疑惑的问题:
步进电机在重载的情况下,是不是都需要先慢速启动再加快脉冲逐渐提高转速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用一个57电机做负载测试,如下图

不是步进电机吧?
能发个型号吗?
我以前单位用了鸣志几万个步进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步进电机吧?
能发个型号吗?
我以前单位用了鸣志几万个步进电机。 ...

SSM23Q-2AG
就是MOONS‘这个型号
上面的测试联轴器打滑,实际情况估计有1500rp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SM23Q-2AG
就是MOONS‘这个型号
上面的测试联轴器打滑,实际情况估计有1500rpm ...

谢谢。

网友:
这么厉害,怎么做的?

发热大么?输入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不上波形的都是广告

网友:
感觉是无刷电机。有些无刷电机和步进电机看不出区别。我就有一个。

网友:
是不是步进只有拆了才知道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“0.08S加速到3600转”是可信的。
因为转子为匀加速圆周运动,所以角加速度为:
   β=ω/t=60*2*π/0.08 ≈ 4712 (弧度每2次方秒)
从下图可知电机转子惯量为260(克•平方厘米),

所以驱动转矩为:
M=Jβ=4712*260*10^(-7) ≈ 0.12 (牛•米)
从下图可知电机转速在60rps(即3600rpm)的转矩大约在0.12(牛•米),

从以上分析也可知,“0.08S加速到3600转”只能是空载情况下的结果。

编辑原因:修改字体颜色。

网友:
伺服步进电机

网友(2016-03-06):
不带负载,可以的;50ms加速时间都可以。闭环效果很不错的,速度,扭力都大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闭环步进,的优势就是可以快速加速

步进电机主要是快速加速时怕丢转,带反馈能实时补充输出,完成精确控制

网友:
有点意思啊!

网友:
空载空载空载,以为是黑科技

网友F:
各位可以看看PCB用钻床的电机加速度吧,最好是最进口机。
特别是德国机床。
以前国产机加速度是3(震动感不大),香港机是5(震动感较大感觉停止是撞停的),
用的电机都是日要进口的,3000RPM,110V, 750W,无散热
看到当时德国机资料的加速度是30。
不敢想像

网友:
加速度为5的,一秒可以钻10个1.0MM的孔,2.54MM间距的

网友:
,好牛的驱动和电机
转是分钟单位,,开始以为是秒单位, 应该能达到
用过山特电机和驱动,没侧过转速,感觉也好快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各位可以看看PCB用钻床的电机加速度吧,最好是最进口机。
特别是德国机床。
以前国产机加速度是3(震动感不 ...

你说的加速3、5是什么单位呀

网友:
空载,怀疑这个数。

网友:
这是闭环步进,用过同类的产品,加速度,扭矩,转速比普通步进高得多,价格也高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说的加速3、5是什么单位呀

米每平方秒

网友:
特別形狀的碼盤有可能是絕對值編碼的, 一般為格雷碼 Gray Code
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Gray_code

楼主(2016-06-26):
装逼者多如牛毛,装的还不如我好

网友H:
闭环步进,有编码器检测相位的,当实际位置落后于目标位置时,力用IQ座标表示,算法是可以让它力的合成处在最佳出力角度的,跟开环的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闭环步进,有编码器检测相位的,当实际位置落后于目标位置时,力用IQ座标表示,算法是可以让它力的合成处在 ...

这是传说中的矢量控制

网友:
好多钱买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控是一个无字的ASIC

里面有一个条纹很特殊的不锈钢的位置码盘(不是简单的增量码盘),拆了估计驱动器 ...

是不是曼彻斯特编码的绝对位置编码?

网友I(2016-07-26):
有编码的步进电机可不可以理解为BLDC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编码的步进电机可不可以理解为BLDC?

应该按交流伺服来理解,你说BLDC也对,不过是FOC驱动的

我是瞎说的,实测波形我也看不懂,这个东西肯定是米国人画了大精力设计,专门的优化过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按交流伺服来理解,你说BLDC也对,不过是FOC驱动的

我是瞎说的,实测波形我也看不懂,这个东西肯定 ...

有这种可能,那就不应该是步进电机,应该属于变频电机,可能是基于编码器,也可能是基于FOC

网友J:
这种是4线步进的吧。只是后面加了一个编码器和通信模块。相当于半闭环控制(实际全闭环还有一个外部光栅尺)
伺服完全是不一样的,伺服靠的编码器反馈,然后控制电机正反转,来定位。
所以你会发现高精度的东西都是步进*(特别是日本东方5相步进)
高速 大扭矩的都是伺服,两种的应用场合不一样,伺服不会静止,在定位时靠的是电机微正反转来定位,很微小,算是抖动。
而步进不一样,他在静止时本身由于特性是一直锁定,定位精度非常高,不会有震动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这种是4线步进的吧。只是后面加了一个编码器和通信模块。相当于半闭环控制(实际全闭环还有一个外部光栅尺 ...

伺服是不是靠的位置环去定位的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伺服是不是靠的位置环去定位的?

伺服有很多种模式可选
比如位置模式 是靠外部编码器或光栅尺 来定位的
如果是速度模式 编码器来采集速度
如果是力矩模式 靠的是采集伺服的电流
等等

但是步进电机是不能用作力矩模式的,因为他停止的是时候不会有一直推动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伺服有很多种模式可选
比如位置模式 是靠外部编码器或光栅尺 来定位的
如果是速度模式 编码器来采集速度

那步进电机的静止力矩和锁定电流是干嘛用的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L:
那步进电机的静止力矩和锁定电流是干嘛用的?

明白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你就明白了,具体可以百度,他是旋转磁场的,当停在在一个整步距角时,保持电机不动,那个就是锁定电流,当有受外力旋转时他是有一定的力让其保持不动。
但要注意 这个和伺服是不一样的,当外力很大,他就会转过并停止,伺服不一样,他会加更大的电流来保持一定的推力,推回到预定位置,所以会抖动,因为一直在修正。

高细分得工作原理 是开两个磁极的相乎动作,来提高运转的平滑度,对提高精度有一定的帮助,但并不能精确的定位,而且如停止位置不是整步距脚会有很大的电流 滋滋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明白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你就明白了,具体可以百度,他是旋转磁场的,当停在在一个整步距角时,保持电机不 ...

这个解释得真详细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