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64与K66 LQFP144封装针脚兼容吗?

楼主(2015-06-03):
如题,K66貌似频率高了50%

网友:
对比一下这两个的数据手册(引脚定义和封装神马)不就行了??

网友:
理论上是一样的,

网友:
应该是兼容的,但是最好找到对应的参考手册对照一下。

网友:
是一样的 可以通用。。。

网友A:
某些管脚兼容,K66多了一路高速USB,你想想看 怎么个兼容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某些管脚兼容,K66多了一路高速USB,你想想看 怎么个兼容??

好悲催啊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

网友(2015-10-02):
k66量产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