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形状识别

楼主(2015-06-03):
目前在做一个颜色和形状识别的东西,要从一个固定区域内,挑选出指定颜色和形状的物体,大概像这样,现在使用的是简单的矩阵,芯片用的是stm32f103,目前存在一下几个问题:1,最初是直接在程序中定义320*240的数组用于保存图片信息,结果RAM内存不够,报错,不知道存储的问题该怎么解决,毕竟数组操作起来很方便,给下标就行;2,因为摄像头可能不在物体的正上方,所以拍出来的图形会包含物体的侧面,导致正方形不再是一个良好的正方形,三角形变成了多边形,因而没有找到合适的算法来识别;3,不知道需不需要换芯片;4,想用傅里叶描述子来做,结果不太会实现这个算法。希望有大神能够给点思路和意见

网友A:
楼主,跟据你描述的问题和思路
我觉得你还是先把专业课学好吧

网友B:
识别颜色非常简单,形状有点难度。百度一下“OpenCV".....

网友:
边沿提取...
还有古二真...

网友:
http://item.jd.com/11447169.html
推荐这本书,里面有具体的识别例子。

网友:
还是先研究算法 再移植到stm32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跟据你描述的问题和思路
我觉得你还是先把专业课学好吧

楼主没学过关于识别的课程,是几个测量专业的同学在搞,求大神给思路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识别颜色非常简单,形状有点难度。百度一下“OpenCV".....

opencv没法用啊,无法移植

网友:
级联分类器

网友:
但是stm32上 实现级联分类器 有点玄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pencv没法用啊,无法移植

找一本数字图像处理的书看吧。如何检测圆,如何检测直线?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