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02锁住了

楼主(2015-06-03):
初次使用FSL的KE02,手上有一块FRDM-KE02的学习板,正学习着,不小心将 SIM->SCGC 里的SWD时钟和FLASH全部清为DISNABLE了,造成用openSDA无法调试。有大侠知道怎么恢复?在此先谢过了!

网友:
是不是可以用别的仿真器先把片子的寄存器复位下?

网友:
串口能烧不?

网友:
无法烧录时,IDE有什么错误提示的弹出框吗?

网友:
有别的编程器吗?

网友:
你有JLINK么,如果有的话,可以试试用JLINK连上SWD,然后按位RESET不放,打开Jlink commander, 输入 unlock kinetis, 然后在按下Enter键的同时,释放reset键,多试几次,也许可以解掉

楼主:
手头没有JLINK,
那个错误的图片我明天拍过来发上看看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