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安装了CportLib的Delphi的朋友帮我测一下这个程序?

楼主(2015-06-03):
找到原因了:使用ComPortLib的ComComboBox控件要设置AutoApply为True,这样才能自动关联。

在网上下载了一个CportLib的控件,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,发现不能发送数据,麻烦哪位帮我测试一下是程序问题还是控件问题!谢谢.

网友A:
控件肯定不会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件肯定不会有问题

额,不知道您能不能打开我的工程,麻烦看看那里问题,好像连接上,但数据不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控件肯定不会有问题

和人家OK的对比没什么两样,就停止位别人的开始是两个,后面设置成一个,为啥我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