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W5500 接上网线为什么RJ45的灯不亮

楼主(2015-06-03):
买的用友的W5500模块,用的野火的PING程序,但是插上网线与计算机连接,模块与计算机的RJ45指示灯都不亮,请问这是怎么情况

网友A:
模块上电后是需要初始化的。

网友B:
网卡没复位成功   或者网线有问题  ,不能用交叉的网线

网友C:
模块不支持自动极性,所以如果你的网卡如果也不支持自动极性,那就要用交叉线,即使没有程序,插上网线,那两个灯也会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网卡没复位成功   或者网线有问题  ,不能用交叉的网线
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

我用的普通网线,这根网线之间用在笔记本与路由器之间
我现在SPI度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,我不知道是芯片坏了 还是怎么情况,一般只要插上网线LINK就亮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模块不支持自动极性,所以如果你的网卡如果也不支持自动极性,那就要用交叉线,即使没有程序,插上网线,那 ...
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

我用的普通网线,这根网线之间用在笔记本与路由器之间
我现在SPI度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,我不知道是芯片坏了 还是怎么情况,一般只要插上网线LINK就亮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

不是   。网卡复位成功后  link就会亮  。你还是用万用表量下吧

网友B:
给你的建议  最好是用电脑和板子直连     来调试    ,先保证线路没问题  野火的例程我试过,改一下管脚就直接可以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块上电后是需要初始化的。

我是移植网上的程序,这个程序是可以用的,我感觉是不是芯片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的建议  最好是用电脑和板子直连     来调试    ,先保证线路没问题  野火的例程我试过,改一下管脚就 ...

我就是电脑与板子直连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的建议  最好是用电脑和板子直连     来调试    ,先保证线路没问题  野火的例程我试过,改一下管脚就 ...

能不能是SPI 不好使 没初始化成功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首先谢谢你的回复

会不会以下可能:SPI 失败
或者芯片坏了

网友:
二楼己经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你的建议  最好是用电脑和板子直连     来调试    ,先保证线路没问题  野火的例程我试过,改一下管脚就 ...

现在能PING 通,但是连接不上网络调试助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能PING 通,但是连接不上网络调试助手

之前灯不亮是啥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之前灯不亮是啥原因?

换了一个芯片

网友(2016-06-08):
引用 楼主:
现在能PING 通,但是连接不上网络调试助手

想咨询您一下,我现在也是能ping通,但是不能和电脑的网络助手通信,能说下你的是什么原因不

网友:
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模块不支持自动极性

网友D(2018-11-29):
这个模块是不是只要硬件线路是对的,连上网线之后PC端和W5500端的网口的灯都会亮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模块是不是只要硬件线路是对的,连上网线之后PC端和W5500端的网口的灯都会亮? ...

复位信号还要不能被拉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复位信号还要不能被拉低。

复位信号给的是高电平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复位信号还要不能被拉低。

请教 W5500 没有自动极性转换 程序中能解决么 还是网线要自己做呢? 一般做法是什么呢? 谢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请教 W5500 没有自动极性转换 程序中能解决么 还是网线要自己做呢? 一般做法是什么呢? 谢谢! ...

硬件做死了的,程序解决不了。
目前有2种办法,
1.用交叉网线连接电脑,用平行网线连接交换机等
2.大多数电脑和交换机具备自动交换功能,所以,不是特别情况,不用关注是否因为自动记性的问题导致连接不通。

网友:
目前电脑交换机一般都支持极性自动监测,所以先不考虑极性问题。首先检查一下W5500的供电是否正常,25MHz时钟是否正常,复位脚是否拉高。如果这三点都正常,插上网线灯会点亮的。当然也看看驱动灯的IO连接对不对,如果都没问题,再看看隔离变压器使用对不对,查分线阻抗是否有仿真?

网友:
电路不对把!!!!!!!!!111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硬件做死了的,程序解决不了。
目前有2种办法,
1.用交叉网线连接电脑,用平行网线连接交换机等

好的谢谢 那如果碰到 需要交叉线 这个线序又是怎样呢  有现成的网线买么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好的谢谢 那如果碰到 需要交叉线 这个线序又是怎样呢  有现成的网线买么? ...

不要想网线的问题,看看软件和硬件的问题吧,我一直在用w5500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好的谢谢 那如果碰到 需要交叉线 这个线序又是怎样呢  有现成的网线买么? ...

交叉网线,网上有描述的。
一头的1236,另外一头,是13交换,26交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交叉网线,网上有描述的。
一头的1236,另外一头,是13交换,26交换。

好的 谢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不要想网线的问题,看看软件和硬件的问题吧,我一直在用w5500

请教 如果遇到对方网口也是无极性转换功能的 那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请教 如果遇到对方网口也是无极性转换功能的 那怎么处理呢?

交叉网线啊。

网友:
嗯 明白了 谢谢!  项目上可能会遇到 如果没有现成的就要自己做 但用户更倾向于市上能购买到的成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