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 1410下安装MQTT服务器mosquitto成功

楼主(2015-06-03):
想学习一下MQTT的使用,需要安装服务器mosquitto在windows下安装后,无法运行,所以在LINUX下试了一下,成功了,安装方法发出来共享,同时抛砖引玉求windows下的安装方法

系统:Ubuntu 1410 在虚拟机运行

安装 mosquitto 服务器
#sudo apt-add-repository ppa:mosiquitto-dev/mosquitto-ppa
#sudo apt-get update
#sudo apt-get install mosquitto
服务器安装后会自动运行

安装客户端
#sudo apt-get install mosuitto.clients

测试一下
打开一个终端
#mosquitto_sub -h 192.168.1.110(虚拟机IP) -t test
在打开一个终端
#mosquitto_pub -t test -m "hello MQTT"
第一个终端会收到消息
测试成功!

接下来用CC3200作为客户端连接成功,可以订阅和发布消息。下面就可以进一步学习和使用了。

网友A:
同求windows下安装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求windows下安装方法

网友B:
windows 下更容易  cmd直接  命令 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ndows 下更容易  cmd直接  命令 就可以了

是不是有些依赖软件要先安装,我直接安装mosquitto运行出错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有些依赖软件要先安装,我直接安装mosquitto运行出错误

win+r   然后cd进入  mosquitto安装目录下  这样就可以执行了

我用mosquitto-1.3.5-install-win32.exe  这个 可以从官方 直接下载  ,当初记得不需要向ubuntu中 进行配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n+r   然后cd进入  mosquitto安装目录下  这样就可以执行了

我用mosquitto-1.3.5-install-win32.exe  ...

我下的1.42

安装 中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?

网友B:
http://mosquitto.org/files/binary/win32/   是从 这里下的吗   最新的是1.35 ,没看到1.42  ,可能你下的是源码吧
上面2个一个是 openssl  安全用   pthreads是多任务库,linux迁移到windows环境下的,不过这2个应该在是在建立源码编译的环境下才用的到的

网友:
这都说的哪儿跟哪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mosquitto.org/files/binary/win32/   是从 这里下的吗   最新的是1.35 ,没看到1.42  ,可能你下的 ...

你这个确实好用,
我在这下载的
http://mosquitto.org/download/

网友C:
请问楼主,我安装不了MQTT的客户端,- -说是未发现软件包,但是前面服务器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楼主,我安装不了MQTT的客户端,- -说是未发现软件包,但是前面服务器是可以的 ...

检查一下拼写,我的帖子中有个拼写错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检查一下拼写,我的帖子中有个拼写错误

现在成功了,在网上尝试操作命令,然后没有的话会提醒安装一下就安装成了,另外WIN的也测试好,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建立服务器,楼主有没研究这个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成功了,在网上尝试操作命令,然后没有的话会提醒安装一下就安装成了,另外WIN的也测试好,现在有个 ...

安装完了服务器就启动了,可以用客户端连接了

网友(2017-01-24):
我是源码

网友:
源码安装,可以安装最新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