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轴法LCR的简单仿真

楼主(2015-06-04):
RT。
对LCR比较感兴趣,经常看大师们的讨论,不过东问西问不成系统。打算自己动手做个,相敏检波和高速采样两种都做上,动手之前先仿真。

网友:
來膜拜一下樓主。希望樓主繼續。

网友A:
lz能较系统性地说明下原理和实现过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能较系统性地说明下原理和实现过程吗?

我自己都是半罐水呢 ,认识不知道有多少错误。
不过也大概的写下,真正的抛砖引玉,要是讨论的人多了,能吸引两位大神就赚了。
简单来说,就是需要分别测试待测元件V、I的实部和虚部,以便计算阻抗和其他参数。
要测量实部和虚部,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高速采样,把数据拿来做傅立叶变换,直接得到实部和虚部。
现在的M4核心都带浮点单元(加上官方库,FFT搞定),高速ADC。如果不关注副参数,不要求测量范围,理论上一片STM32就搞定。
但如果对Q、D这些感兴趣,或者要测量“十几毫欧的ESR”,那就必须提高ADC位数,不过高bit的高速ADC太贵,这时候传统的电路就比较好使了。

虚部么,在这里讲,就是信号在Y轴上的投影,和x轴差90度。那么,如果我们在激励信号相位相差90度的两个点分别采样,理论上就得到了实部和虚部,
如果相位固定在0和90,就是固定轴,这类一般配合乘法器,貌似可以用硬件电路实现,无需MCU,注意“貌似” 。如果只要求相位相差90度,
就是自由轴法。

传统电路上,使用了3个同步的信号来完成上面的工作,分别是图上的CLK0、CLK90和WAVE0.
WAVE0是激励信号,而CLK0、CLK90则用来控制模拟开关,把相对应的相位送入ADC。

在这个图上,V1是时钟源,提供400K方波,U1A、B是两个D触发器,它们把输入的信号4分频,并在1Q和2Q上输出相差一个400K脉冲宽度的波形如下图:

其中clk0通过3阶RC变成正弦波去激励C7。
U4\5\6 这3个运放组成仪表放大器,取出C7两端电压。
S1是电压控制切换开关,也就是传统电路上用作相敏检波的模拟开关。这个开关的控制信号是CLK0时测量的实部,CLK90时是测量的虚部。
这里有一个让我疑惑的地方,由于ADC采样很慢,CLK信号控制模拟开关几乎是把1/2个波形都输入了ADC,这个似乎和“相位相差90度的两个点”有点冲突?
此时测量的是1/2个波形的积分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都是半罐水呢 ,认识不知道有多少错误。
不过也大概的写下,真正的抛砖引玉,要是讨论的 ...

谢谢你的总结,
类似的lcr也看了不少,但是都不是很深入简出地,系统地说明,所以到现在对lcr测量还是糊涂得很.

网友:
先MARK,也打算做一个,先弄懂原理先

网友B(2016-08-13):
引用 楼主:
我自己都是半罐水呢 ,认识不知道有多少错误。
不过也大概的写下,真正的抛砖引玉,要是讨论的 ...

楼主,仿真出来的波形,怎么不对,应该是1/2个正弦波,结果成方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仿真出来的波形,怎么不对,应该是1/2个正弦波,结果成方波了

那个是控制相敏检波器的啊,就是那两个模拟开关。

网友:
不是啊,你的原理图,从90度和0度的模拟开关输出以后怎么还是方波啊,这个不对吧

网友(2020-07-06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仿真出来的波形,怎么不对,应该是1/2个正弦波,结果成方波了

这是因为楼主有个运放增益设置大了  放大到电源轨了

楼主(2021-06-04):
染个色就看出来了,下面就是正弦波啊,多了个直流偏置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