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下单(计算价格)不能成一个页面一气呵成

楼主(2015-06-04):
现在(应该是一直以来)先填层数尺寸和数量,然后下一个页面更多。要改数量或尺寸还得从头再来,真心麻烦,我觉得纯尺寸工艺相关的放在同一个页面比较好,或者把钢网,地址,发票什么的放到另一个页面比较好。

另外,每次订单的很多信息都是重复的,比如收据台头,快递方式,绝缘油漆,拼版等等,为什么不把个性化参数存在后台,下次新订单自动恢复或者供用户手动调出么?(类似网银的收款人地址簿)

网友:
有同感,选错了,又得重来一遍

楼主:
嘉立创的IT还要向莫大学习

网友A:
楼主提的建议很好,原来也考虑过,不过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是:
1)我们的大小,数量决定了是样板,还是小批量, 而样板及小批量,收费机制不一样,而且下单界也有差别,也就是说第一个界面决定了第二个界面的内容

我们也提过方案,做一个个性的工艺,像你说的,每个客户都可以进行不同的初化,不用每次都填,这个功能在完善中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提的建议很好,原来也考虑过,不过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是:
1)我们的大小,数量决定了是样板,还是小批量, 而样 ...

这个网页端容易解决啊,同页面每次选了大小数量之后动态异步的修改其他内容的template,如果template有相同的数据,并且客户已经填了内容,这个填的内容也保留。

这样用户体验就好多了。省得翻页面,而且翻了之后还重复填写相同的内容。

网友:
同感,每次都要退出来重新选择重新输入麻烦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提的建议很好,原来也考虑过,不过一直存在一个问题是:
1)我们的大小,数量决定了是样板,还是小批量, 而样 ...

其实解决应该没有技术障碍,期待升级

网友:
同感,同感,一定要改啊!

网友:
关键每次只是想计算一下价格的时候还是需要填很多东西,真的很不方便。

楼主:
还不如发个上位机版本,把几个关键参数放服务器,上位机综合计算

网友B:
是的,每次下单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检查几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每次下单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的检查几遍

特别是那个默认板厚, 不小心就下单成 1.6mm 了.

网友:
真心不方便

网友:
板厚最好是要选择才起作用,有时按默认的选上了

网友:
技术上用DIV就可以做到。而且工艺和其它信息可以允许用户保存成模板,工用户快捷调出,不必每次输入,烦死了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早就想提出,只是事情多,一直懒得折腾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很麻烦,搭车再提个问题,商城订货元件不能和PCB一起发货,这个可能是担心PCB好了元件还没到不好发货,但是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一下呢?前几天下一个PCB单,然后买了元件,结果要预定,系统自动就选择不与PCB一起发货,只能付两次邮费,实际情况是元件比PCB还早发货一天,这样确实比较浪费资源。

网友C:
每次下单基本相同,弄个默认页面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每次下单基本相同,弄个默认页面方便

支持这个想法,默认页面保存发票地址等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