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个好用的51反汇编软件,谢谢

楼主(2015-06-04):
原来找了几个,反汇编都不太好用,朋友的产品,高精度AD采集,可以做到 1UV级的跳动,所以想看看,谢谢

网友A:
伟福,经测试可直接重新编译,运行效果与原文件一样
如果研究程序结构,建议IDA,带有程序流程跳转指示

网友:
...朋友的产品,你直接问他的思路也会给你说的。。。

网友B:
我觉得直接问他要程序看看(或者询问下思路)比背后抄袭他要好

网友C:
又见1uV 建议楼主拿个6位半表读数和设备读书对比下看看误差有多大,做到显示1uV跳动很容易,但是精度要到这个层次就很难

网友:
曾经根据C51的汇编指令自己写过反编译的...

网友:
反汇编过来的汇编,看得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又见1uV 建议楼主拿个6位半表读数和设备读书对比下看看误差有多大,做到显示1uV跳动很容易,但是精 ...

人家要求是长期运行的稳定,连续运行1--2小时或更长时间还是1UV左右的跳动,不是精确度

楼主:
人家还希望我能看懂,希望帮忙换掉原来的A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直接问他要程序看看(或者询问下思路)比背后抄袭他要好

朋友直接给了个二进制的文件,让我帮忙烧写程序,调试板子,所以他也没有原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伟福,经测试可直接重新编译,运行效果与原文件一样
如果研究程序结构,建议IDA,带有程序流程跳转指示 ...

谢谢了

网友D:
用的什么AD片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的什么AD片子?

AD7710 内部参考电压

网友:
不是自己抄,是朋友杪

网友E:
你用AD7705基准用LM399在16位状态下采样1000次求平均值能做到1uv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用AD7705基准用LM399在16位状态下采样1000次求平均值能做到1uv的。

还要考虑价格问题,最好价格越便宜越好,别人家用CS5513加LM335-2.5来做的。一个LM399都可以做一块板子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你用AD7705基准用LM399在16位状态下采样1000次求平均值能做到1uv的。

楼主的1uV跳动根本不是实际情况,只是显示给客户看的样子而已.所谓的精度只是个笑话,但是在中国这个神奇的地方这种笑话比比皆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1uV跳动根本不是实际情况,只是显示给客户看的样子而已.所谓的精度只是个笑话,但是在中国这个神奇的 ...

兄弟指点下,如何实现这样的效果,我也一直想不通地方,为什么能够做到长期1UV跳动的,谢谢

网友F:
前面有人提示过了,平均值滤波

网友G:
Keil C51就可以反汇编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Keil C51就可以反汇编

谢谢 了,回头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前面有人提示过了,平均值滤波

谢谢 了,回头看看

网友(2015-07-15):
引用 楼主:
还要考虑价格问题,最好价格越便宜越好,别人家用CS5513加LM335-2.5来做的。一个LM399都可以做一块板子了 ...

CS5513   我也在用,你用来检测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