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硬盘有坏道,请坛友推荐个靠谱的坏道修复软件

楼主(2015-06-04):
       近期电脑系统崩溃了一次,然后重装系统、重装软件,各种折腾,昨天找了一个软件查了一下硬盘,发现有一些坏道,约占整个硬盘容量的0.7%,检测结果如下图,图片没有完全截图,只是截取了坏道比较集中的部分,其它地方很少有坏道,由于不确定找到的软件修复坏道的时候对硬盘数据的损伤程度(盘里存的资料程序较多,拷贝比较费时间),因此想请教各位坛友,有哪个靠谱的软件,在不损坏数据的情况下能修复坏道,还请推荐!小弟不胜感激!顺便上传检测时候用的软件;

网友:
楼主,把资料备份出来,换个硬盘

网友A:
同问。

以前一直觉得这种修复不靠谱,都是直接买新的,然后拷贝。
话说拷贝其实也不慢啊,接到SATA接口,2T也花不了多久吧,至少比修复快多了。
话说,我还经常增量备份呢。

网友:
最靠普的方法是换硬盘

网友:
与硬盘相比,硬盘里的内容不知道要比硬盘贵多少倍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。

以前一直觉得这种修复不靠谱,都是直接买新的,然后拷贝。

额,这个电脑是公司的,换硬盘也不是说换就能换的,而且公司这批电脑是去年9月份才买的新机,我只想想修复一下,然后用一段时间,重要的一些数据基本都在网盘有备份,只是这个硬盘有坏道,用起来经常无响应。

网友:
换硬盘吧,这种情况修复也不一定好用。

网友:
我一直也想找个能够指定某个扇区为坏扇区的修复软件,Windows格式化程序只把真正的坏扇区才标记成坏的,很多明显感觉不太稳定的扇区想标记成坏的却不行

网友B:
不要修复了,赶快备份数据

网友C:
只听说过俄罗斯出的mhdd, 但没用过。
windows下有个DiskGenius, 也很强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听说过俄罗斯出的mhdd, 但没用过。
windows下有个DiskGenius, 也很强大。

我用来查硬盘坏道的就是DiskGenius,但是没敢用来修复,这个说是修复时候要损坏数据什么的,没敢轻易动手!

网友:
找出坏道的位置,屏蔽起来就行了

网友:
少量还可以多了就没办法了,把硬盘的系统分区修改到硬盘末尾

网友:
数据先备份出来再想办法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硬盘再生器或者mhdd,都是dos版

找到坏的地方,重新分区,那块不用

有没有通过一个扫描读取时间,然后将读取时间明显较长的扇区屏蔽掉,fat32直接可以将扇区作为坏扇区的

网友:
楼主赶快备份资料。然后再修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修复了,赶快备份数据

额,这个硬盘才用了不到1200小时

网友E:
备份数据,换硬盘。坏道已经这么多,就算修复了,以后还是会出现更多坏道,用不了多久的。

这种情况赶紧备份数据吧,还想着什么不损坏数据的情况下修复,能拷出数据就不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备份数据,换硬盘。坏道已经这么多,就算修复了,以后还是会出现更多坏道,用不了多久的。

这种情况赶紧备 ...

0.7%的比例,不算太多吧,现在还在使用啊,只是有时候会出现软件无响应的状况!

网友:
mhdd软件 erase命令试一下吧。
记得要先备份数据。
其他修复软件太专业了,又贵,还不一定能修复。
硬盘有价,数据无价。建议还是换了。

网友:
1,备份数据,换硬盘。有坏道就是屏蔽掉坏的地方 也用不久的。2,可以用效率源修复下,其实就是自动屏蔽坏道了,不够有整废掉的危险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0.7%的比例,不算太多吧,现在还在使用啊,只是有时候会出现软件无响应的状况! ...

0.7%不算少,这个不是小修小补就能凑合用的,还是努力往换新的路上走吧

如果你是在是想继续用,可以专门给这些坏道比较集中地部分分个区,不用这个分区存取数据,可以凑合一下

网友:
都成这样了,  坏道都不集中一处,   还换一个吧,  现在硬盘不值钱

网友:
哎,我上段时间也是这样,不过坏了1.2%,格式化很多遍都不行,可以安装系统,但是无故蓝屏而且硬盘读取很慢

网友:
建议重要资料备份后重新低格,方便以后使用

网友:
不过低格硬盘比较慢,前段时间低格了一个移动硬盘500G的,花了六七个小时,现在用起来很流畅

网友:
已经都有问题了,怎么修也不行了

网友:
放弃吧,尽快把重要数据备份出来,会越用坏道越多的。

网友:
坏道会越来越多  物理上的损坏 无法修复  建议换硬盘吧

网友F:
前段时间我的电脑C硬盘也是有坏道系统就没进去 后来用mhdd检查了下发现几个逻辑坏道 顺便修复了 现在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前段时间我的电脑C硬盘也是有坏道系统就没进去 后来用mhdd检查了下发现几个逻辑坏道 顺便修复了 现在正常了 ...

兄台能否传一下用的软件,不敢随便网上下载!

网友G:
买个新的吧!都这么便宜了,防止以后得不偿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买个新的吧!都这么便宜了,防止以后得不偿失

额,这个是在公司用的电脑,买的话比较费事,我自己的电脑用的是SSD,比这个爽多了!

网友:
先备份数据,用MHDD扫描后擦除一边,在扫描,把坏道集中的单独分区,不要格式化。话说回来,0.7%的坏道除了用PC3000这种专业软件,业余级别的软件都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的坏道加到G表里面去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额,这个硬盘才用了不到1200小时

估计你们采购吃了回扣了吧?才半年多就挂了,曾经在一家公司碰到公司急速扩张,采购电脑的给新配的电脑除了机箱显示器看着很漂亮,主板是工包的,硬盘都是旧的.用没多久就坏一大堆

网友:
Hard Disk Sentinel就可以在Windows下修复逻辑坏道,不过数据全没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估计你们采购吃了回扣了吧?才半年多就挂了,曾经在一家公司碰到公司急速扩张,采购电脑的给新配的电脑除了 ...

应该是吧,之前采购了8台电脑,刚用一个月其中三台就频繁的不规律死机重启,基本一天能死七八次,后来不知道采购和卖家怎么折腾,现在这几台机器都是一堆小毛病,这个机器本来是集显,采购那边说是加强性能,然后加了个独显,结果我查了一下,那个独显的性能根本就没有主板上集显的功能好,哎!

网友:
物理坏道没什么修的,
逻辑坏道可以重新格式化,
另外,电源功率不足,或质量不好对硬盘影响很大,去年的新硬盘,一般这么快就坏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,这个是在公司用的电脑,买的话比较费事,我自己的电脑用的是SSD,比这个爽多了! ...

我就是用老毛桃里面的 是从U盘里的DOS版的 这个“老毛桃”软件网上可以下到 类似的有什么深山红叶 大白菜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
我建议你的不要修复了,这么多坏道,逻辑坏道的可能性不大,物理坏道是不可能修复的,只要去读写坏道,坏道很可能会增加。

网友:
坏道硬盘千万别侥幸,把数据拷出来后果断砸烂之后扔垃圾桶。坏道是修不好的,今天修好明天再次坏掉。这是我用实际损失得到的教训

网友:
最靠谱就是扔掉

网友:
物理坏道不能修复,只能换新

网友:
赶紧换,我上一块硬盘也曾经试图修复过,但是。。。直接挂了。。资料丢了一堆。。。

网友I:
磁盘坏道绝对是会向相邻区域扩散的。

坏道如此众多而分布广泛,想找到一块不被坏道威胁的连续区域勉强使用,那也是难上加难。

不要指望自行修复了!没有任何机会。赶快备份了数据返厂保修吧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磁盘坏道绝对是会向相邻区域扩散的。

坏道如此众多而分布广泛,想找到一块不被坏道威胁的连续区域勉强使用 ...

这个截图只是截取了坏道比较集中的部分,也就是两个部分,按分区来看,属于C盘和F盘(共分成CDEF),其它地方基本没有出现坏道,C盘是系统,除了系统及必要的软件,没有其他东西,主要用的软件和数据都放在DE,F盘就放一些临时的无关紧要的文件,

网友:
效率源!

不过像楼主这样子,还不是要想了,换吧!

网友:
这硬盘基本废了,用不了多久的。坏道不是软件就能修复的

网友:
如果是去年9月份才买的新机,速度备份送修换硬盘,硬盘一般都是5年质保的

网友:
还是买新硬盘备份一下吧,硬盘对考速度不慢的。

网友:
古二真,换下来的存片用。

网友:
片不能存哪,万一坏了。找不片。有的片资源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