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类板子上的光耦能起到隔离作用吗,还是画蛇添脚?

楼主(2015-06-04):
首先声明为了示意问题摘取X宝图片,不是针对x宝卖家,勿对号入座,
想买类似板子用,发现一个问题,如图标注光耦能做到所谓隔离吗?
仔细看了其输入,应该也不算隔离吧,都和单片机公用一个电源了,
x宝很多这种功能的板子都这样,感觉这板子在电磁干扰差的环境下能可靠工作吗?还是自己动手画一块靠谱……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啊

楼主:
刚刚上传有问题,现在ok了

网友A:
真正的光耦隔离应该是双电源吧

网友:
好像有问题,既然用了光隔,就得用双电源,否则电源都不隔离,再用关隔有啥用啊?

网友B:
起不到真正的隔离吧。只是电平转换和噪声过滤。

网友:
这种设计是画蛇添足,没有隔离作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正的光耦隔离应该是双电源吧

我也如此认为,公司在客户那里老产品上用的都是这般板子,烧的烧坏的坏,自从搞电气的离职后,我都操碎了心,
这不又有搭错线板子挂了又命令找替换呢,搞了几次了,这回真想自己做了,
主要还是想问下做这块的为何X宝这般做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起不到真正的隔离吧。只是电平转换和噪声过滤。

光耦发光是电流型驱动,非隔离情况下,是否抗干扰能好一点呢?加上在LED两端并联2k电阻和103电容的行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如此认为,公司在客户那里老产品上用的都是这般板子,烧的烧坏的坏,自从搞电气的离职后,我都操碎了 ...

搭错线的情况,隔离肯定还是必要的,否则高差模电压可能直接烧了限流电阻和光耦
淘宝那些东西,应该有一定适用场合的吧,比如产品内部,不需要现场连接线路的,不太容易出错

网友D:
搭车问下这种50-100元的所谓plc 的稳定性怎样,我要是搞个复杂点的继电器配电箱也不便宜,用这个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和工作量,有了它电气线路会变得很简洁,故障排除也比较简单,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样,如果稳定性可以我就可以用来做小设备的电控箱了 那是大大省事,跟同行比也有成本优势

网友E:
做淘宝的未必真正的理解了光耦和EMC的含义,所以楼主不必纠结!

等以后你真正明白了干扰的精髓,你就会明白你现在这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...... (引用一个老工程师的话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搭车问下这种50-100元的所谓plc 的稳定性怎样,我要是搞个复杂点的继电器配电箱也不便宜,用这个可以很好的 ...

这种板子,我们公司都自己做的。哈哈!稳定性杠杠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做淘宝的未必真正的理解了光耦和EMC的含义,所以楼主不必纠结!

等以后你真正明白了干扰的精髓,你就会明 ...

还真的不是技术上的纠结,
怎么给你说呢,销售放第1,技术放第一倒数,能用使用和无故障安全使用,有人认为是等于号的
很多问题一直想彻底解决,不仅没有人支持反而反对的一大片,作为打工仔,为生存所以我只能无条件支持老大的决定,
我纠结的是真理越来越out了,强词夺理越来越主流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真的不是技术上的纠结,
怎么给你说呢,销售放第1,技术放第一倒数,能用使用和无故障安全使用,有人认 ...

光耦是电流性器件。电流性的东西抗干扰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不过图中的用法是有点问题,最好是隔离电源,估计是省成本的做法。

网友:
电平转换 的作用的

网友:
50-100元的PLC,你跟我谈稳定性???光耦,你不用日本的,谈何稳定性?继电器,你用国产的,也来跟我谈稳定性??先不谈技术要点。先把器件用对,再来谈稳定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如此认为,公司在客户那里老产品上用的都是这般板子,烧的烧坏的坏,自从搞电气的离职后,我都操碎了 ...

省了成本,坑了用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光耦发光是电流型驱动,非隔离情况下,是否抗干扰能好一点呢?加上在LED两端并联2k电阻和103电容的行为 ...

根据IEC 61000的试验方式,如果GND和机箱连接或者说和零线连接(包括各种耦合方式),对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应该有很大改进,基本能过。
对ESD和浪涌也不错,但不知道浪涌试验有没有要求,不过真的测试浪涌感觉过不了,在真实环境中如果能量没有那么多,应该有作用。

网友:
按照常理来说 继电器本身就有隔离的性能的了,光耦着实画蛇添足啊
而且电源不隔离 我能说什么呢。。。
100块可以做到1000块的功能,但是做不到1000快的性能啊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也如此认为,公司在客户那里老产品上用的都是这般板子,烧的烧坏的坏,自从搞电气的离职后,我都操碎了 ...

原来原因又是一个“搞电气的离职后”,,,呵呵 ,这种pcb可以自己设计啊,又不难,,

,看这位仁兄就可以了。   2年前做的低端PLC,给工厂配套用的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3597684-1-1.html

网友:
人云亦云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原来原因又是一个“搞电气的离职后”,,,呵呵  ,这种pcb可以自己设计啊,又不难 ...

原本公司电子组和电气组几乎没有啥关联,因业务问题只是电气被伐了,都转手我们这了……
多谢提供参考,但我看了那个和我淘宝看的基本无大差别吧,尤其输入部分还是共地的,自己要做这部分肯定要电源隔离的
我去现场看过客户那边的设备,它们接线很多不怎么规范,很多大地线都和电源负极扭一起了,如果接上这种板子,交流地 24V的地和内部控制器的地都联了
个人认为对付这种现象只能采用内部电源隔离

网友:
顶19楼,接地和屏蔽搞好,应该也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搭车问下这种50-100元的所谓plc 的稳定性怎样,我要是搞个复杂点的继电器配电箱也不便宜,用这个可以很好的 ...

很简单的! 你觉得这种能挣钱吗? 能运营一个公司吗?  如果不能,这东西能稳定吗?
一个稳定的东西,肯定是要让别人有一定的利润维持着,如果没有,那么一定稳定不了,即便稳定了,也是一时;

网友:
谁能告诉一声能稳定运行的10点plc最便宜的得多钱

网友G:
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 对单片机的IO口有点作用,保护单片机IO口,那为何不用隔离电源呢?
省了。。。那为啥光耦不省呢?再省就很不稳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的话 对单片机的IO口有点作用,保护单片机IO口,那为何不用隔离电源呢?
省了。。。那为啥 ...

在才是 真实的 用这个电路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