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studio 7, 請用過的給點意見

楼主(2015-06-04):
說收到廣告, ATMEL 出了新的 IDE.

有用過的給點意見, 例如, 移植舊有的項目, 兼容度好嗎, 還是要大改呢

网友:
6.2用得就挺好的!又有新版本了

网友:
AVR studio 4路过,你们城里人真会玩,用那么高端的软件

网友A:
还是用4.19版,支持用的芯片就行。版本越高,支持芯片越多,或许界面更友善,功能更多,但一般占用的资源也越大。自己衡量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用4.19版,支持用的芯片就行。版本越高,支持芯片越多,或许界面更友善,功能更多,但一般占用的资源也 ...

早几年已经全线从AVR转到别的平台了。
对ATEML的单片机还是有感情的。

网友B:
不想折腾新版本,同样继续使用4.19,不过其中的GCC插件需使用4.18版的才完美。

网友:
6.2用的还不错,智能提示,代码跳转都很方便,虽然资源占的多,也不想用回4.19了

网友C:
6.x启动慢的要命,7会更慢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6.x启动慢的要命,7会更慢吗?

同意,studio太庞大了,不如用codevision,就是新片子不支持

网友:
不用AVR好多年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意,studio太庞大了,不如用codevision,就是新片子不支持

别忘记同时升级硬件啊,安装SSD里,启动不是事,用起来也是刚刚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不想折腾新版本,同样继续使用4.19,不过其中的GCC插件需使用4.18版的才完美。 ...

关于默认路径问题,论坛有坛友制作的补丁。有兴趣可搜一下

网友E:
7.2 还没有发布吧! 主要是优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7.2 还没有发布吧! 主要是优化

看图片,支持SAMA5了

网友:
用6.2sp1的路过 sp2用不了,楼主去试试效果

网友:
用6.2的路过.感觉还行吧,就是启动好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于默认路径问题,论坛有坛友制作的补丁。有兴趣可搜一下

那个补丁对于64位系统无效,我觉得还是直接替换GCC插件比较方便,就一个文件而已,附上文件,有兴趣的可以试试。

解压后直接替换掉安装目录下Compilers文件夹里的AvrPluginavrgccplugin.dll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