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vchost.exe占用内存1G怎么解决

楼主(2015-06-04):
参照网上的方法把superfetch修改为手动,重启后svchost占用内存不但没有减反而又增加了1G...改回自动也无效了!!如何解决...

网友:
换成512M的内存

网友:
高手,神回复,请收下我的膝盖吧

网友:
二楼真相帝,要不换个256M的试试?

网友:
同求,我也想知道呀。。。

楼主:
你怎么不说把内存取出来撇一半...

网友A:
试试这招~

选择右下角服务。然后找到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~右键选择属性。选择禁用就可以了

网友:
如果已禁用,当我没说

网友:
2L真相啊!

网友B:
不插内存条试试?

网友C:
用 tasklist /svc 命令看下,对应PID的svchost.exe都加载了哪些服务,把不需要的服务禁止掉。

网友:
二楼真相

网友:
楼上头像

网友:
二楼神一样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插内存条试试?

不插内存条试什么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 tasklist /svc 命令看下,对应PID的svchost.exe都加载了哪些服务,把不需要的服务禁止掉。 ...

好多不知道功能的,不敢乱禁。

网友:
楼主就按照2楼说的换个512的上电开机截图给我们看看吧。我们满好奇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招~

选择右下角服务。然后找到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~右键选择属性。选择禁用就 ...

没改善呐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插内存条试什么...

开玩笑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多不知道功能的,不敢乱禁。

对照系统服务中的说明,对不是必要的服务,启动方式改成手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