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如何在C++环境下进行高效比特流处理

楼主(2015-06-04):
问题是这样的:做了一个类似时序分析仪的上位机,需要在上位机进行比特流解析,如何可以较为高效?

现在下位机传上来的数据通过辅助线程已经读出,但是是按字节存储的(8bit/Byte,高比特位优先),
由于甲方需要对比特流进行拆包解析,因而现在需要对一个8位的内存区进行按位查找包头、包尾。
在某些恶劣情况下,包头、尾可能无法与字节边界对齐,此时要求仍能正常工作。

现在硬件设计的性能如下:
平均接收速率:        512B/s,连续传输
下位机FIFO尺寸:        1KB~2KB
包头、包尾标志:        16~32bit,上位机运行时指定

在兼顾软件运行效率、开发效率的前提下,想请教下各位大侠,用何种方式比较理想?
我计划转成字串(CString)再搞,可以借用 Find、Left、Mid 之类方法处理后再输出,不知可有不妥?

网友A:
转换成CString肯定没有效率了
可以看看
boost::dynamic_bitset
std::bitset

网友B:
使用联合体和结构体混合,按位操作数据要简单的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联合体和结构体混合,按位操作数据要简单的多。

由于错位情况的随机性,固定位置结构定义都不好使啊:就连判据都在频繁改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换成CString肯定没有效率了
可以看看
boost::dynamic_bitset

看看这些去,如果能实现类似数组的功能,还是可以考虑的

网友C:
状态机 检测比特流  你唯一的选择

网友D:
确实好惨啊 帧头还会跨越字节 够麻烦的

网友E:
这种活 下位机 干完了 再按照字节传上来比较靠谱,这种活就该下位机干,硬要跑到window下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状态机 检测比特流  你唯一的选择

下位机的哥们眼瞅就要毕业撂挑子不干了,找人接替本已是万般无奈了。

现在工作都堆过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确实好惨啊 帧头还会跨越字节 够麻烦的

好在之前做过一个非 8N 比特位的帧头检测(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,总干下位机的活),用 CString 感觉良好

稍后我贴出来一段代码供大家评估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活 下位机 干完了 再按照字节传上来比较靠谱,这种活就该下位机干,硬要跑到window下干 ...

我也觉得,就是下位机那边略不给力,BOSS这边催的太过给力

楼主:
在 #2 楼的启迪下测试了 bitset 类(以前居然不知道,汗...),感觉执行效率和直接数组还是很接近的。

【测试方法】
1. 生成一个长比特串,使用字节数组存储,每个单元只用1位;
2. 向比特串的随机位置填入规定好的帧头(实际情况下,步骤1、2生成的数据被压缩在收到的字节中)
3. 分别使用 bitset、CString 方法查找帧头,累加步骤 3 的查找时间
4. 步骤 1-3 循环 10000 遍,输出结果

【测试环境】
PC:三星 S3440VC
CPU:i5-3210M @ 2.50GHz
RAM:4.00GB
OS:Win8.1 (64bit)
IDE:VS2005

【测试代码】
// test.cpp : 定义控制台应用程序的入口点。
//

#include "stdafx.h"
#include "test.h"
#include "bitset"

#ifdef _DEBUG
#define new DEBUG_NEW
#endif

// 唯一的应用程序对象

CWinApp theApp;

using namespace std;

#define USE_STATIC_MEM

int _tmain(int argc, TCHAR* argv[], TCHAR* envp[])
{
        int nRetCode = 0;

        // 初始化 MFC 并在失败时显示错误
        if (!AfxWinInit(::GetModuleHandle(NULL), NULL, ::GetCommandLine(),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TODO: 更改错误代码以符合您的需要
                _tprintf(_T("错误: MFC 初始化失败\n")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
        BYTE  bufData[8192];
        const BYTE bufStart[24]=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1,0,1,0,0,0,1,0,
                0,1,0,0,1,1,0,0,
                0,0,1,0,1,0,0,1,
        };

        LARGE_INTEGER liFreq, liSt, liEd;
        ::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(&liFreq);

        // #1: CString
        int nOk1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标记成功个数
        LONGLONG nTm1= 0;                // 记录累计时间
        DWORD nSum1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成功位置校验和
        srand(0x5a78);
        for(int i=0; i<10000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生成原始数据(0/1)
                ZeroMemory(bufData, sizeof(bufData));
                int ibufStart= rand()%(_countof(bufData)-_countof(bufStart));
                memcpy(bufData+ibufStart, bufStart, sizeof(bufStart));

                ::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liSt);

                // 生成字串及模板
#ifdef USE_STATIC_MEM
                static CString szCode, szStart;
#else
                CString szCode, szStart;
#endif
                TCHAR * pstr;
                pstr= szCode.GetBufferSetLength(_countof(bufData));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 i<_countof(bufData)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tr[i]= bufData[i]? _T('1'):_T('0'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zCode.ReleaseBuffer();
                pstr= szStart.GetBufferSetLength(_countof(bufStart));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 i<_countof(bufStart)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tr[i]= bufStart[i]? _T('1'):_T('0'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zStart.ReleaseBuffer();

                // 查找起始
                int rst= szCode.Find(szStart);
                if(rst>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k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um1+= rst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::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liEd);
                nTm1+= liEd.QuadPart - liSt.QuadPart;
        }

        // #2: Bitset
        int nOk2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标记成功个数
        LONGLONG nTm2= 0;                // 记录累计时间
        DWORD nSum2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所有成功位置校验和
        srand(0x5a78);
        for(int i=0; i<10000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生成原始数据(0/1)
                ZeroMemory(bufData, sizeof(bufData));
                int ibufStart= rand()%(_countof(bufData)-_countof(bufStart));
                memcpy(bufData+ibufStart, bufStart, sizeof(bufStart));

                ::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liSt);

                // 生成操作类模板
#ifdef USE_STATIC_MEM
                static bitset<_countof(bufData)> bsCode;
#else
                bitset<_countof(bufData)> bsCode;
#endif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0; i<_countof(bufData)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Code[i]= bufData[i]? TRUE:FALSE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查找起始
                int rst, sch;
                for(rst=0; rst<_countof(bufData); rst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sch=0; sch<_countof(bufStart); sch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st+sch>=_countof(bufData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sCode[rst+sch] != (bufStart[sch]?TRUE:FALS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h>=_countof(bufStart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st<_countof(bufData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k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um2+= rst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::QueryPerformanceCounter(&liEd);
                nTm2+= liEd.QuadPart - liSt.QuadPart;
        }

#ifdef USE_STATIC_MEM
        printf("(static memory mode)\n\n");
#else
        printf("(non-static memory mode)\n\n");
#endif

        printf("Method #1(CString):\n");
        printf("Chksum= %08X, Time=%lf ms\n", nSum1, nTm1/(liFreq.QuadPart/1e3));
        printf("\n");

        printf("Method #2(bitset):\n");
        printf("Chksum= %08X, Time=%lf ms\n", nSum2, nTm2/(liFreq.QuadPart/1e3));
        printf("\n");

        system("pause");

        return nRetCode;
}

附上测试项目包:

【测试结果】
分别使用了非静态局部、静态局部的核心工作类,结果截图如下:

【测试结论】
bitset、CString 执行速度相近,基本上只要不频繁申请内存,速度都差不多。
由此也大致能推测出 bitset 使用了类似数组的 CPU 寻址结构,相较于直接移位操作应该有所优化。

但由于未评估内存消耗的数量,故此留作后日慢慢测试。

网友F:
由于标志最大为32bit,所以最省事儿的方法是用64Bit做一个滑动窗。
数据从一端进来,按Bit移位,然后Mask/Match就行了。

约略是这么样的伪代码。

uint64_t window = 0;
loop {
    window = window | load_uint8_t(income_data);
    loop(8 times) {
        window = window << 1;
        if((windows & mask) == magic) {
            found_flag.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G:
LZ 由于存在帧头跨字节的情况,推荐LZ尝试,下位机传输上来的每个细节,上位机用2个字节来存储,并将数据放在双字节的高位,在移位的时候,以双字节内部自移,然后将后一字节低位第七位的字符或到前一双字节的高位,实现位的偏移,然后再以字节为单位,比较,移位,直至匹配。
核心概念就是实现一个数组缓冲区,然后让接收到的数据在数组中不断地左移。
速度提升未知,内存减少75%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由于标志最大为32bit,所以最省事儿的方法是用64Bit做一个滑动窗。
数据从一端进来,按Bit移位,然后Mask/M ...

用 64bit 滑动窗的方法确实不错,可以借鉴之
稍后我测试下这种滑动窗的效率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LZ 由于存在帧头跨字节的情况,推荐LZ尝试,下位机传输上来的每个细节,上位机用2个字节来存储,并将数据放 ...

能用直接移位比较是最好的,可是我一直担心为了这效率的提升,带来代码复杂度的爆炸,进而稳定性、测试问题都来了。

其实还有更差的情况:帧头夸包!

上位机读出的这包数据尾部发现部分帧头,然后就被拆到下包数据去了....
赶脚用移位的话,再扯上夸包拼接,就是无数的全局变量扑面而来,又得记录这包数据读到哪比特了云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确实好惨啊 帧头还会跨越字节 够麻烦的

其实还有夸包情况......

网友:
同意 13 楼的思路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能用直接移位比较是最好的,可是我一直担心为了这效率的提升,带来代码复杂度的爆炸,进而稳定性、测试问 ...

其实我说的和滑动窗口是一个意思,就是滑动接收,但是我的更优越,因为可以在滑动的同时接收整个包;既然跨包,那就更麻烦了,不知道一个包里面是否只有一帧,是的话,可以分级处理,底层没有包的概念,它只负责维护一个不断左移的缓冲区,然后用来识别帧头等信息,上层从这个缓冲区里面读取帧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其实我说的和滑动窗口是一个意思,就是滑动接收,但是我的更优越,因为可以在滑动的同时接收整个包;既然 ...

稍后也一并尝试下吧,对于移位方法的话也可以优化:最多移位7次,完成字节错序的纠正。
但这么做的话又不能实现低层简单维护移位那么简单了。

直接移位的话,内存拷贝那是相当频繁啊,而且大多代码要自己写。
现在整个项目代码已经超过 3W 行了,这么一个解析功能就消耗太多代码,真心感觉苦逼。

总感觉这就是个蛋疼的问题,可能花了很大精力也没个好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能用直接移位比较是最好的,可是我一直担心为了这效率的提升,带来代码复杂度的爆炸,进而稳定性、测试问 ...

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跨越字节的问题   我之前做过在tcp流里搜索帧头。。。。那里是只考虑字节间问题,用到内存查找算法——sunny  可惜在你这里好像不适用

我在那里字节间查找就相当麻烦了  你这里还要跨字节   软件做这事性能绝对是瓶颈

包头包尾长度多大,这个也很重要,我的情况是4字节包头,导致对字节流必须按字节滑动匹配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能用直接移位比较是最好的,可是我一直担心为了这效率的提升,带来代码复杂度的爆炸,进而稳定性、测试问 ...

没什么复杂的。
这块的需求,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报文重组成流,包头检测,重新进行报文分割的独立模块;进来的可以是流也可以是报文,出来的就是报文或者带有Type/Length标识的无差错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跨越字节的问题   我之前做过在tcp流里搜索帧头。。。。那里是只考虑字节间问题,用到 ...

所以才想升级到数组再处理,字串的话还可以有现成方法

至于效率,就牺牲些cpu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没什么复杂的。
这块的需求,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报文重组成流,包头检测,重新进行报文分割的独立模块; ...

看看测试代码就知道了,单单一个查找,CString只用了一行,而其他(bitset)十几行。

可读性和维护成本牺牲不少啊。以前排序总是自己写,现在都是qsort了,感觉还是要借用下前人的。

现在测试平台(数据源)都搭好了,过阵子就可以实地跑效率了

网友:
要求有点略高。比特流问题还真没研究过。学习

网友H:
一般可以参考TS流parser代码。match包头之后,后面的数字都是8bit对齐的。
没有硬件加速的情况下,效率也就那样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是跨越字节的问题   我之前做过在tcp流里搜索帧头。。。。那里是只考虑字节间问题,用到 ...

你说的是sunday算法吧?检索时的御用算法~

网友I:
你的这些需求,处理速度不是问题,平均接收速率:512B/s,连续传输,这PC随意处理,不需要考虑运行效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一般可以参考TS流parser代码。match包头之后,后面的数字都是8bit对齐的。
没有硬件加速的情况下,效率也就 ...

受教了,明日查查看
多谢指点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说的是sunday算法吧?检索时的御用算法~

来请教一下还是很有收获的,多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你的这些需求,处理速度不是问题,平均接收速率:512B/s,连续传输,这PC随意处理,不需要考虑运行效率 ...

一语点醒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说的是sunday算法吧?检索时的御用算法~

呵呵 是的  写错了 是sunnday算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LZ 由于存在帧头跨字节的情况,推荐LZ尝试,下位机传输上来的每个细节,上位机用2个字节来存储,并将数据放 ...

为了不辜负 14楼 一片好心,决定测试全局移位的工作效率。

思路大致为:仍采取前续 CString、bitset 测试用例,这次转换为 WORD 数组后再次实验查找效率。

算法描述为:最多移位8次,每次移位后在整个缓冲区内按字节匹配,找到匹配后即发现帧头。
(如果不加 “最多移位8次” 限定,即只在固定位置进行匹配检测,等待帧头移动到此,也能工作,但效率奇低)

由于每种方式所需存储结构略有差别,因而转换存储结构可能消耗一定时间。这次测试分别评估了包含与不包含转换的结果。

【测试结果】

包含转换时间的测试截图:

不包含转换时间的测试截图:

另外测试过程中发现如下现象:
1. 全局移位非常耗时,14L方式如果不加 “最多8次移位” 限定优化,工作时间超过 2min(相较于现在的~200ms);
2. 转换过程中的移位也非常耗时,如果注释掉这些代码,运行时间可以显著压缩(当然结果校验也是错误的)。

【测试结论】

1. 全局移位的方式可以按字节存储,因而在比特流较长情况下有着一定的压缩性能,不过这只有 KB 级的数据是否值得压缩有待商榷;
2. 全局移位在优化后,性能上类似比特流扩展为数组后再查找(纯运行时间在相近量级),但连续移位不可取;
3. 各种方式的编码转换时间较长(消耗在移位运算上),因而应尽可能避免此类转换。

【测试代码】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为了不辜负 14楼 一片好心,决定测试全局移位的工作效率。

思路大致为:仍采取前续 CString、bitset 测 ...

我下了一个VC6,发现LZ应该是VS的。下边是我的代码,定义了一个8000bit的比特流,定义了最极端的条件下,最后8个单位,即其中有64个bit是要匹配的数据,采用不断移位的方法。
电脑用的是I5 3337基频1.8GHz,但具体频率无法参考,LZ可以自行测试。在这里测试出来平均的时间是16ms至46ms之间,应该主要是memcmp()函数的问题。但仍远远小于LZ所说的2min。。。,下面是代码和图片。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windows.h"

typedef union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u8[2];        //0:u8_l 1:u8_h
        unsigned short u16;
        } data_t;

data_t  x_data_buf[1000];
data_t  x_data_cmp[8]={0};
size_t bit_len=0;        //缓冲区中bit流的长度,而不是Byte的长度

//一个输入数据的中断程序,将新的数据流插入当前缓冲区的后面
void data_add_irq( char *data, size_t len )
{
        int i;
        data_t  x_data_tmp[100];
        size_t byte_seek;
        size_t bit_offset;
        byte_seek = (bit_len+7)/8;
        bit_offset = bit_len%8;
        for( i=0; i<len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_data_tmp[i].u8[0] = data[i];
                x_data_tmp[i].u16 <<= bit_offset;        //右移
                x_data_tmp[i+1].u8[0] |= x_data_tmp[i].u8[1];//原数据先自相或(相当于统一右移了)
        }
        x_data_buf[byte_seek].u8[1] |= x_data_tmp[0].u8[0];//第一个相或存放
        for( i=1; i<len; i++ )
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byte_seek+i].u8[1] = x_data_tmp[i].u8[0];        //其余直接拷贝

        bit_len += 8*len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bool b_finded = false;
        int i;
        size_t data_byte_len;
        size_t bit_search_count;
        size_t bit_cmp_count;                //尝试匹配的次数
        long t_start,t_end;
        x_data_buf[0].u16=0x55aa;
        /* 先初始化一些测试数据*/
        bit_len = 8 * 1000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1个8000b的比特流
        x_data_buf[992].u8[1] = 0xff;
        x_data_buf[993].u8[1] = 0x02;
        x_data_buf[994].u8[1] = 0x03;
        x_data_buf[995].u8[1] = 0x04;
        x_data_buf[996].u8[1] = 0x05;
        x_data_buf[997].u8[1] = 0x06;
        x_data_buf[998].u8[1] = 0x07;
        x_data_buf[999].u8[1] = 0x08;

        x_data_cmp[0].u8[1] = 0xff;
        x_data_cmp[1].u8[1] = 0x02;
        x_data_cmp[2].u8[1] = 0x03;
        x_data_cmp[3].u8[1] = 0x04;
        x_data_cmp[4].u8[1] = 0x05;
        x_data_cmp[5].u8[1] = 0x06;
        x_data_cmp[6].u8[1] = 0x07;
        x_data_cmp[7].u8[1] = 0x08;

        /* 其它位置生成随机数 */
//        for( i=0; i<992; i++ )
//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i].u8[1] = rand()%0xffff;
        for( i=0; i<992; i++ )
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i].u8[1] = 0xff;
        /* 下面开始测试*/
        bit_search_count = 0;
        bit_cmp_count    = 0;
        t_start = GetTickCount();
        while( bit_len 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/先开始匹配(先自己匹配第一个,符合条件调用函数匹配)
                if( x_data_buf[0].u16 == x_data_cmp[0].u16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cmp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0 == memcmp( x_data_buf, x_data_cmp, 8*sizeof(data_t) )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匹配完成的相关标记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end = GetTick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共用时%dms,共尝试匹配%d次,找到位置在%d。\r\n",t_end-t_start,bit_cmp_count,bit_search_cou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finded = tr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匹配不到就移位
                bit_search_count++;                //累加移位次数
                data_byte_len = (bit_len+7)/8;
                //向左移位
                for( i=0; i<data_byte_len; i++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i].u16 = x_data_buf[i].u16>>1;        //相当于全部除2
                //高地址的地位与低地址的高位相或
                for( i=0; i<data_byte_len-1; i++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i].u8[1] |= x_data_buf[i+1].u8[0];        //相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i].u8[0]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位再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[data_byte_len].u8[0]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后一个有效双字节低位再清零

                bit_len--;
        }
        if( b_finded == false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_end = GetTickCount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共用时%dms,共尝试匹配%d次,但是没找到。\r\n",t_end-t_start,bit_cmp_count);
        }
        getchar();
}

补充:
LZ,后面我又做了最最极端的测试,代码已更新,就是将前面所有随机数换成0xff,将待匹配的第一个字符也换成0xff,这样即每次移动,就要匹配一次,结果如下图,但是发现时间还是不稳定,只是相对差距更大了,应该还是和主频有关,还顺便测量了,第一次,也就是1000个单位各移1次时的总共耗时,但是定时器精度太低,无法测量。
x_data_buf[992].u8[1] = 0xff;
x_data_cmp[0].u8[1] = 0xff;
        /* 其它位置生成随机数 */
//        for( i=0; i<992; i++ )
//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.u8[1] = rand()%0xffff;
        for( i=0; i<992; i++ )
                x_data_buf.u8[1] = 0xff;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为了不辜负 14楼 一片好心,决定测试全局移位的工作效率。

思路大致为:仍采取前续 CString、bitset 测 ...

回答一下LZ的总结。
1、经LZ你提醒,如果不在意空间的话,也可以通过自己构造一个足够大的环形缓冲区来解决,每一个字节表示0或1,数据的添加和移除通过入栈和出栈来解决,这样效率会更高,因为它没有实际的移位操作,只有指针的移动。
2、这个其实可以不存在类型的重新转换,因为可以用联合共用体,LZ看我的代码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下了一个VC6,发现LZ应该是VS的。下边是我的代码,定义了一个8000bit的比特流,定义了最极端的条件下, ...

过了下代码,忘提醒了,我所有时间都是重复10000次查找的时间总和。
所以如果单次几十毫秒的话,10000次就几分钟了。
那些前边那些算法平均一次才几十微秒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回答一下LZ的总结。
1、经LZ你提醒,如果不在意空间的话,也可以通过自己构造一个足够大的环形缓冲区来解 ...

另外计时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/Frequency
吧,比那个毫秒的时钟准多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另外计时用QueryPerformanceCounter/Frequency
吧,比那个毫秒的时钟准多了

好吧,因为没有看你的代码,我也在纳闷,为什么会需要那么长时间,怕是你实现的有问题,所以自己实现了一下,那既然这样,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
不过我还是应该说一下,你说类型转换会耗费大量时间这个事情,因为它不存在类型转换,如果你看了我的代码,你就知道,所主要的时间还是花在移位上,“ArrSft[j] |= (ArrSft[j+1]>>8);”,右移应该也不是它耗费太多时间的原因,这样看,确实,就像你说的,还是最多移动8次,每次移动之后,就从前向后进行匹配,来寻找帧头这样的方式比较好。
现在感觉你用的那个dynamic_bitset挺好的,我都是用的C语言,我给你说的是我现在在单片机上用的数组整体移位的方法,现在看来,C++里这个二进制类库的性能应该更好~o(∩_∩)o 哈哈
并且你用的这个计算时间的方式,这果然是得到精确时间的好东西,我也是学习了,并且既然是循环10000遍,那这样的性能,我自己感觉是很满意了,o(∩_∩)o 哈哈,愿LZ顺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好吧,因为没有看你的代码,我也在纳闷,为什么会需要那么长时间,怕是你实现的有问题,所以自己实现了一 ...

所以说有好物果断拿来分享,感谢各位捧场啊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