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磁同步电机带120度霍尔 低速转子位置怎么找

楼主(2015-06-04):
如题: 基于STM32单片机FOC正弦波电机控制, 怎么在停转时 正确的找位置
【1】我现在的情况是 在电机停转时(负载已经加上) 加IQ电流值 电机可以发力 但是电机会发出咯咯的响声,此时的霍尔状态不断的变化导致不断的进中断 最后导致角度值不断变化
【2】在负载稍微撤掉一点 电机开始启动 但是在霍尔更新角度的边界值时  电机好像就被吸在哪里一样  就导致的现象 启动速度一点不平滑

希望有弄过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 必有重谢

楼主:
没有人帮忙吗 ?

网友(2016-12-26):
现在也在研究开关霍尔的foc电机控制,低速时(10RPM)电机速度波动较大,电机有咯咯响声,请问楼主有没有好的建议?

网友:
接近静止这样的低速下,用霍尔传感器很难让FOC稳定地跑起来。这个情况下还不如六步换向法效果好。

网友:
foc终于高速,低速估算的位置,在不同负载下都不一样哦。

网友(2019-11-13):
由霍尔传感器计算的角度计算,要加适当滞回滤波,如果方向来回变化,每次变化角度小于某一个值时,角度积分增量保持不变

网友:
4年前的帖都找出来了 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