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3C120F780土豪FPGA板,开始调试啦

楼主(2015-06-04):
别问我为什么要画这个板子,因为我脑袋抽了!
本来就穷得要当内裤了,还砸了这么多钱去玩这个FPGA??我估计真的是疯了!!
好吧,忙了快半年了,估计准备有那么7、8天是有点时间的了。。。
那就把我画好的板子,调调吧。。。
老规则,先上图

板子不大不小,10X10CM的,
堂堂正正做人,方方正正作板,偶尔还能圆滑一下,你说,对不?

下面看看实际做好的板子,

第一做黑色的,因为喜欢了黑夜的感觉。。。。

再把实物和PCB对照一下,就原谅我的渣渣像素和渣渣拍照技术吧

是不是发现了书面??
每次,PCB是3D模型的,哈哈。。。

没错,我就是一3D控!现在画的板子,基本都做成了3D模型,
谁让他看着这么好看呢,对吧??

下面,请大家伙准备臭鸡蛋。。孔瓶子。。。拖鞋。。。。。

是不是感觉黑乎乎的,,,,

很脏??

丝印层被变色了??

每次,真如你想的那样,,,板子是烤太久了!

这是我第二次焊接BGA,第一次用恒温台。。。。
然后就是。。。。这板子是只用恒温台烤的。。。
不过我没经验,烤太久了。。。。
都烤熟了啊、、、、、

没看清??来个特写。。。

不过,,,,幸运的是,板子跑起来了!!
O(∩_∩)O哈哈~,一闪一闪亮晶晶,先点个灯吧。

那么,问题来了,请问挖掘机哪家强?
貌似过时了。。。。
好吧,请问,你这破板子有啥资源啊,
1、板载EP3C120F780C7N,12万逻辑资源,兼容性设计EP4CE115F29。
2、板载两片SDRAM,组成32位数据带宽,满足大数据出来需求。
3、板载两片SRAM,IS61LV25616。兼容IS61LV51616,数据线和地址线公用,使能输出线独立。
4、板子串行FLASH,EPCS64货兼容版本,
5、板载并行FLASH,AM29LV320或兼容系列。40路IO与并行FLASH公用,使用2.54mm排针引出。
6、板再双路MOLEX贴片板对板连接器,每路80PIN。每路因此32对差分IO,
即64路独立IO,两路共64路差分IO,138路独立IO。
7、8路LED,其中两路电源指示,6路用户配置,
8、6个按键,其中一个为重新配置按键,5个用户按键。。。。
9.。。。。。还有什么呢??
10.还有什么呢、
11/你想要什么呢??

好累啊!!!
不写了,眼睛疼。。。。
最后附上板子的3D格式的PDF,使用Adobe的阅读器可以看哦。

网友A:
画的不错 ,赞一个 !

网友:
不错,像艺术品,赞一个

网友B:
这焊接要加强啊。哈哈哈哈哈。

网友C:
请教两个问题:
1. AD15.1好用不?有没有license的问题?
2. 最小线宽/线距是多少?

网友:
板子做得不错,不过焊工不咋的

网友:
板子画的很漂亮!!!!

网友:
哥们,很强悍呀,几层板呀?还有FPGA芯片自己焊的呀?

网友:
不错,玩得很嗨!

网友D:
拿12万LE的FPGA拖俩SDRAM,楼主所说的砸钱败家也算是实至名归。

网友E:
楼上正解,我都不用sdram好多年。

网友F:
按键在那里不太方便按吧?

网友G:
我也觉得应该上DDR2,不然浪费了。

另外关心几层板?BGA孔距多少?

网友H:
同意10L,这FPGA不上DDR和SSRAM实在是败家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同意10L,这FPGA不上DDR和SSRAM实在是败家。

C3系列太老了。最大只能上DDR一代好像。容量也只能说一般般吧。现在的FPGA最少也有20KLE了,稍微上点档次都有100K以上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C3系列太老了。最大只能上DDR一代好像。容量也只能说一般般吧。现在的FPGA最少也有20KLE了,稍微上点档次 ...

C3可以上DDR2和QDRII SRAM,挂个SDRAM和异步SRAM都没法玩高速数据采集、视频编解码和SDR这些玩意,只用来跑个NIOSII点跑马灯就真的败家了。

网友:
LZ好文采

网友J:
跟楼主用同样的串口调试软件

网友K:
板子漂亮,,楼主bga也焊接纯熟啊

网友:
焊接 还需要 练练哟 ! 另外 两排 小小的 外置接口 不方便使用!目测 0.5mm 间距吧

网友:
这么多管脚、这么多内部资源,楼主你太败家了

网友:
同样关心板子的层数是多少?学校虽然学过FPGA,但最近一直没怎么碰过了。
lz的板子画得的不错,另外,BGA是怎么焊的的?

网友:
不该拖sdr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画的不错 ,赞一个 !

还凑合吧,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焊接要加强啊。哈哈哈哈哈。

还在学习中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两个问题:
1. AD15.1好用不?有没有license的问题?
2. 最小线宽/线距是多少?

/1、基本一样的,AD的所有版本,不过AD09稳定
2、我画的是6mil/6m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拿12万LE的FPGA拖俩SDRAM,楼主所说的砸钱败家也算是实至名归。

确实有点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上正解,我都不用sdram好多年。

前辈说的是,只是没玩过DDR,不敢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按键在那里不太方便按吧?

恩,确实是的,手指粗的画,会按错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也觉得应该上DDR2,不然浪费了。

另外关心几层板?BGA孔距多少?

本来打算上DDR的,就是没画过,不敢直接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C3系列太老了。最大只能上DDR一代好像。容量也只能说一般般吧。现在的FPGA最少也有20KLE了,稍微上点档次 ...

恩,现在新的都是100K的。。。。不过玩不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C3可以上DDR2和QDRII SRAM,挂个SDRAM和异步SRAM都没法玩高速数据采集、视频编解码和SDR这些玩意,只用来 ...

技术太菜,现在基本就是点灯,以后慢慢学习,吧拓展的IO加其他模块,资源就不会浪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跟楼主用同样的串口调试软件

好眼力啊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板子漂亮,,楼主bga也焊接纯熟啊

这是我焊接的第二个BGA芯片。。。。。。第一个BGA虚焊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争取下次改版换DDR,还请指点啊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前辈说的是,只是没玩过DDR,不敢上

不是那个意思哈,我的意思是,我不需要那么大的缓存,所以通常都是扩展sram,或者不扩展的。

网友L:
看这败家败的。不上DDR3好歹要上个DDR2吧,反正都是BGA吗。有了一个就不差另外一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是那个意思哈,我的意思是,我不需要那么大的缓存,所以通常都是扩展sram,或者不扩展的。 ...

板子上有SRAM的,,DDR先熟练一下在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看这败家败的。不上DDR3好歹要上个DDR2吧,反正都是BGA吗。有了一个就不差另外一个了。 ...

主要是没画过DDR,那时也纠结了很久,最后还是没敢上DDR

网友:
3维的板子模型果然看起来很漂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