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小胆机6J1+6J1

楼主(2015-06-04):
很早就想做这么一台小胆机,可一直抽不出时间,今天决定下手,说干就干,整整用了4个小时终于完工了,呵呵!不容易啊
先上图

楼主:
再来一张,不知道坛里有没有人感兴趣

网友:
音质如何呀?

网友A:
楼主,你的喇叭好性感啊。

网友:
有兴趣, 上原理图

网友:
有木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?

楼主:
先感觉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的喇叭好性感啊。

可是老古董啊

楼主:
说不上来,喇叭功率越小,声音也会越好
回楼上几位朋友,资料都是网上找的,原理图基本都差不多
在这里只是和大家探讨下胆的味道,呵呵

网友:
喇叭要弄个箱子,要不会声短路,发声效率低。

网友:
非常感兴趣 是不是高电压的 求教

网友:
哈哈哈,喇叭骑着喇叭。

网友:
这么一台小胆机

楼主:
输入160V,算是高压了吧

网友:
没记错的话,6J1是锐截止管。。我有好几个。2004年在矿坛找南京的一个网名开头是NJM的网友买的。那时受矿坛熏陶一直想做胆机。。一直懒到现在。

网友:
想做一个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说不上来,喇叭功率越小,声音也会越好
回楼上几位朋友,资料都是网上找的,原理图基本都差不多
在这里只是 ...

胆味是什么味我也不知道,没有舔过。不过听说胆都有点苦。

网友:
几年前做过胆机!早就退烧了

楼主:
刚才整理了一下,上传原理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胆味是什么味我也不知道,没有舔过。不过听说胆都有点苦。

味道好极了,有点象我手里的冰淇淋,哈哈!
晚上回去把后级换为6P1再看看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味道好极了,有点象我手里的冰淇淋,哈哈!
晚上回去把后级换为6P1再看看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! ...

胆推胆不太好,声音软绵绵的。要胆推石或石推胆比较好,刚柔互补。

网友:
6J1 有这么大功率 推喇叭啊?

网友:
家里一堆6J1.6J1是高频管,功率小,做个前级比较好。

楼主:
6J1做输出级,的确声音不大,作为耳放绝对可以满足要求
今天把6P1,6P14,6P3P,都代换试听了下,效果非常满意
上图先看看,虽然大家听不见,看看总该可以

网友:
裸体的喇叭用来放萨克斯声音最好。。。。

网友C:
牛不好养啊,能说下子,那牛是怎么弄的?怎么计算?怎么制作?材料?还是直接外加工?

网友D:
看喇叭就知道不是发烧友,还相差十万八千里,这喇叭搭在几十万的功放上面也毫无效果的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牛不好养啊,能说下子,那牛是怎么弄的?怎么计算?怎么制作?材料?还是直接外加工? ...

输出牛是在网上采购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喇叭就知道不是发烧友,还相差十万八千里,这喇叭搭在几十万的功放上面也毫无效果的说。 ...

本人不是什么烧友,只能说是电子爱好者罢了,至于喇叭则是就地取材。
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,胆机的魅力是石机不可比的

网友:
听朋友说,听胆机要有点年纪才听出它的味道,年轻人不会喜欢的,所以我一直没有玩过胆机。

网友:
6J1一般用来做前级吧,功率太小了。还有6J1和6P1,6P14,6P3P的内阻不同,输出变压器都是专用的,看来楼主为了玩电子管弄了不少牛。

网友:
你试试6J1+6J5,好好玩的

网友:
6J1推小全频最舒服了,小书房的选择,便宜又好听。

网友E(2015-10-20):
看我的电脑专用微型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我的电脑专用微型胆机

自己做的么?

网友:
是的
完完全全自己做的
在本谈发过帖子

网友(2018-05-29):
引用 网友E:
是的
完完全全自己做的
在本谈发过帖子

只是前级吧

网友F:
迷上胆机了?ZX,你还在日本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迷上胆机了?ZX,你还在日本吗?

你搜我以前的贴子10年前就做电子管功放了

网友:
胆,就是指电子管,大家常说的胆机,指的是电子管的放大器等。 电子管有的用于放大,有的用于润色。胆机有他独特的“胆味”,声音温暖耐听,音乐感好,氛围好。 胆机是音响业界最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长青树,其显著的优点是声音甜美柔和、自然关切,尤其动态范围之大,线性之好,绝非其他器件所能轻易替代

受教了!

网友:
这玩意失真绝对比最次的功放芯片大多了   有什么好听的

网友:
玩胆机,就是玩失真。偶次波失真最讨耳朵喜欢了。

网友:
6J1  没有6J9 好点,直推

网友:
喇叭看着挺个性,是全频吗?哪位大侠能给普及一下喇叭的知识?

网友:
好早啦,现在试试还玩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