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视频]蜘蛛编舞说明以及跳小苹果的小视频

楼主(2015-06-04):
      大家好,在帅气的傻孩子大师的指导下,这段时间我的编程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,编舞也规范了很多,中间因为太忙搞上了EMC这条不归路,导致编舞拖后了一段时间,现在给大家奉上:

脚本编辑:
      现在脚本系统已经被大师改进的使用起来特别方便,在script.c中,直接调用宏 THERBLIG(__NAME, __TARGET, __REPEATE, __DELAY, __NEXT),即可完成一个动作。
      动作是在action_template.c中进行编辑,每个动作的“照片”在action_photos.h文件中定义,照片的定义也简明,直接就是18个舵机的角度,例如定义站立的照片:
#define PHOTO_STA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PHOTO(150,180,210, 30,  0,-30,240,240,240,-60,-60,-45,135,135,135, 45, 45, 45)

      不过一定要注意每个舵机的角度范围。

音乐:
       既然是编舞,自然离不开音乐,推荐使用音乐编辑软件,有很大帮助,我使用的是Color7MusicEditor,播放的时候可以精准的播放和调整音乐片段,节拍很直观,方便舞蹈调试。

工程模板需要在IAR7.x下编译: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1NTAyMTA0MA==.html

网友:
赶紧看看了,什么效果

网友:
漂亮,要是多几只一起跳那就更壮观了

网友:
越跳越帅啦~

网友A:
赞!!可惜原型机只有1台

网友:
好帅气哟~~~

网友:
半夜来顶帖!

网友:
牛叉,必须要顶

网友:
我也来顶一下

网友:
看了视频,只能说太有创意了。

网友:
帅气,几个来跳就更帅气了

网友:
nice,动作有缓有急,有了力度感,配合音乐之后效果不错。

网友:
帅,配合音乐动感十足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赞!!可惜原型机只有1台

我这还有一台。

网友:
呵呵,有点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半夜也要顶贴!

老大,我们来复命啦。开发工作基本结束了。志愿者虽然提交舞蹈迟了一点,但帮我们完成了100小时的耐力测试,中间反馈了一些关键的bug,并最终促成了编舞系统的极大简化,现在编舞已经完全不用编程知识了。

下一步怎么办?听老大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这还有一台。

老陈可以下载他的代码在你的原型机上验证下。一致性应该还不错的。顺便从你的视角看看脚本系统是否好用?

网友:
为什么我看不见视频?

网友:
好玩的东西,嘎嘎

网友:
看完视频,觉得效果还真是不错~

网友:
之前只看过第一版,这次看的爽多了

网友:
期待一群同时跳的场景

不知道有没有发布套件的活动,期待中

网友:
很带感  后腿的动作少了点 哈哈哈

网友D:
哈哈   这次更新不少东西呢~ 脚本模板看来有很大改善啊,动作能看出来加速度不一样

网友:
很震撼,很好,点个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陈可以下载他的代码在你的原型机上验证下。一致性应该还不错的。顺便从你的视角看看脚本系统是否好用? ...

好的,我试试。

网友:
像模像样。。。哈

网友:
这个要顶,很不错

网友E:
真赞,这机械有得购买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真赞,这机械有得购买不

那要看莫老大的计划了。可能会有活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   这次更新不少东西呢~ 脚本模板看来有很大改善啊,动作能看出来加速度不一样 ...

做了很多辅助设计的东西,不过主体没变,都是宏的功劳。

网友F:
帅爆了!请问这个动作是怎么编辑的啊?看着动作也蛮多的,是把每个动作都写成一个函数最终做成一个动作库吗?

网友:
很nice,比其他的好太多了

网友:
这次真的很赞,比最初的编舞好太多了,节奏感也很强,舞姿也很不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帅爆了!请问这个动作是怎么编辑的啊?看着动作也蛮多的,是把每个动作都写成一个函数最终做成一个动作库吗 ...

我把脚本粘贴在这里(再次,非常感谢志愿者sunfulong的辛苦工作)

基本格式

    DEF_PLAY(<舞蹈名称>, <从哪个分解动作开始>
        THERBLIG(  <分解动作名称>,    <具体做哪个动作(Photo)>,    <重复几次>,   <完成动作后延迟多少毫秒>,     <后续分解动作是哪个>  )
        ...
        THERBLIG( <分解动作名称>,    <具体做哪个动作(Photo)>,    <重复几次>,   <完成动作后延迟多少毫秒>,   <舞蹈名称>_End)                    //! 最后一个动作
    )

DEF_PLAY (SpiderA, SpiderA_Start,
//前奏部分
    THERBLIG( SpiderA_Start  , Action_ToStand    , 1,   3600, SpiderA_Action9)  //1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)    //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4)  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5)    //4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6)    //5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7)    //6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8)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, Action_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9)    //8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0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4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6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7)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9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9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0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1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2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3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4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5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6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7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0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1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2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3)     //8
//
//我种下一颗种子
//终于长出了果实
//今天是个伟大日子
//--------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, Action_Step3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4) 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, Action_Step3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5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, Action_Step3_Slow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7)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, Action_ND1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7)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, Action_Step4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8)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8, Action_Step4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39)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9, Action_Step4_Slow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1)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0, 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41)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1, Action_Extend1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2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2, Action_Extend1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3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3, Action_QSGY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5)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4, 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45)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5, Action_QSGY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7)  //5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6, 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47)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7, Action_QSGY1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49)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8, 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49)  //8

////摘下星星送给你
////拽下月亮送给你
////让太阳每天为你升起
////--------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49, Action_Step3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0)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0, Action_Step3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1)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1, Action_Step3_Slow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3)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2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53)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3, Action_Step4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4)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4, Action_Step4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5)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5, Action_Step4_Slow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57)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6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57)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7, Action_Extend1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58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8, Action_Extend1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59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59, Action_QSGY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61)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0, Action_ND2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61)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1, Action_QSGY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63)  //5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2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63)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3, Action_QSGY1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65)   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4, Action_ND2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65) //8

//变成蜡烛燃烧自己
//只为照亮你
//把我一切都献给你
//只要你欢喜
//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5 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      , 1, 0, SpiderA_Action66)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6, Spider_Raise1         , 1,  100, SpiderA_Action67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7, Spider_Raise2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68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8, Spider_Raise2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69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69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0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0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1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1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2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2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3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3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  , 1, 0, SpiderA_Action74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4, Spider_Raise1      , 1,  100, SpiderA_Action75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5, Spider_Raise2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6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6, Spider_Raise2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7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7, Action_Extend4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8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8, Action_Extend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79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79, Action_Extend4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0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0, Action_Extend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1)    //8

//你让我每个明天都
//变得有意义
//生命虽短爱你永远
//不离不弃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1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  , 1, 0, SpiderA_Action82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2, Spider_Raise1         , 1,  100, SpiderA_Action83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3, Spider_Raise2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4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4, Spider_Raise2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5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5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6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6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7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7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8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8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89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89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90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0, Spider_Raise1      , 1, 100, SpiderA_Action91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1, Spider_Raise2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92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2, Spider_Raise2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93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94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95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96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97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怎么爱你
//都不嫌多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7  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98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8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01)   //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99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00)  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0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01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1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2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2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3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3, Action_Sit1_Slow   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105) 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4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05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5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6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6, Action_Raise_L2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7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7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8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8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09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09, Action_ND3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10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0, Action_ND3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11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1, Action_ND4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12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2, Action_ND4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13)    //8

//(红红)的小脸儿温暖
//我的心窝
//(点)亮我生命的火
//火火火火火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3, Action_ND3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114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4, Action_ND3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5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5, Action_ND4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6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6, Action_ND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7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7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8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8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19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19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0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0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1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1, Action10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3)     // 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2, Action9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5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4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5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6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7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8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8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29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就像天边最
//美的云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29  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130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0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3)   //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1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2)  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3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4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5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, Action_Sit1_Slow   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137) 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6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7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7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8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8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9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9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0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0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1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1, Action_ND3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2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2, Action_ND3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3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3, Action_ND4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4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4, Action_ND4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45)    //8

//(春天)又来到了花
//开满山坡
//(种)下希望就
//会收获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5, Action_ND3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146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6, Action_ND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47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7, Action_ND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48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8, Action_ND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49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49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0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0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1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1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2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2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3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3, Action10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5)     // 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4, Action9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5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6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7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8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8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59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59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60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0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61)    //8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1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2)    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2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3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3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4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4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5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5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6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6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7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7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8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8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69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69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0)    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0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1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1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2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2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3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3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4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4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5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5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6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6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177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7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79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79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0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0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1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1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2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2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3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3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4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4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5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5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6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6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7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7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8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8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89) 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89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90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90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91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91,Action_ND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92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92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93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93,Action_ND2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00)     //8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从不觉得你讨厌
//你的一切都喜欢
//有你的每天都新鲜
//--------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0, Action_Step3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1) 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1, Action_Step3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2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2, Action_Step3_Slow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4)  //3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3, Action_ND1 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4)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4, Action_Step4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5)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5, Action_Step4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06)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6, Action_Step4_Slow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10)  //7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07, Action_ND1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08)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0, Action_Extend1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11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1, Action_Extend1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12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2, Action_QSGY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14)  //3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3, Action_ND2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14)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4, Action_QSGY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16)  //5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5, Action_ND1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16)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6, Action_QSGY1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49)  //7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17, Action_ND2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18)  //8

//有你阳光更灿烂
//有你黑夜不黑暗
//你是白云我是蓝天
//--------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49, Action_Step3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0) //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0, Action_Step3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1)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1, Action_Step3_Slow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3)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2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53)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3, Action_Step4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4)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4, Action_Step4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5)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5, Action_Step4_Slow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057)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6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57)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7, Action_Extend1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58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8, Action_Extend1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59)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59, Action_QSGY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61)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60, Action_ND2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61)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61, Action_QSGY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63)  //5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62, Action_ND1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63)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63, Action_QSGY1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20)   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64, Action_ND2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20) //8

//春天和你漫步在盛 开的花丛间
//夏天夜晚陪你一起 看星星眨眼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0 , Action_Stand_updown2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1)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1, Spider_Raise1          , 1,100, SpiderA_Action22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2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3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4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5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6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2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27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0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1, Spider_Raise1           , 1,100, SpiderA_Action23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2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3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4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5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6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3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37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0)    //8

//秋天黄昏与你徜徉 在 金色麦田
//冬天雪花飞舞有你 更加温暖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0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1, Spider_Raise1          , 1,100, SpiderA_Action24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2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3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4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5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6, Action_Extend3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4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47, Action_Extend4   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5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0, Action_Stand_updown2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25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1, Spider_Raise1             , 1,100, SpiderA_Action25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2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25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3, Spider_Raise2             , 1, 20, SpiderA_Action25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5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5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5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5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0, SpiderA_Action260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就像天边最
//美的云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0  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26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1, Action9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64)   //2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2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60)    //3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3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60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4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6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5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6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6, Action_Sit1_Slow   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270)     //7
//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67, Action_Sit1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6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0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1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2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3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4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5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6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7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77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280)    //8

//(春天)又来到了花
//开满山坡
//(种)下希望就
//会收获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0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 0, SpiderA_Action28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1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2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3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4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5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6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8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87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0, Action10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2)     // 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1, Action9 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2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29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29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20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就像天边最
//美的云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0  , Action9 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032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1, Action9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24)   //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2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23)    //3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3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2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4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2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5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2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6, Action_Sit1_Slow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0330)     //7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27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3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0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1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2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3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4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5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6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3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37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0340)    //8

//(春天)又来到了花
//开满山坡
//(种)下希望就
//会收获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0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034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1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2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3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4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5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6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4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47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0, Action10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2)     // 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0, Action9 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0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2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035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035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00)    //8

    //光电音乐赶脚那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0, Spider_Rock1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1)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1, Spider_Rock1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2, Spider_Rock1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3, Spider_Rock1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4, Spider_Rock2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5, Spider_Rock2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6, Spider_Rock2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0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07, Spider_Rock2   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0, Spider_Rock1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1, Spider_Rock1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2, Spider_Rock1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3, Spider_Rock1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4, Spider_Rock2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5, Spider_Rock2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6, Spider_Rock2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1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17, Spider_Rock2      , 1,  80, SpiderA_Action320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就像天边最
//美的云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0  , Action9 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32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1, Action9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24)   //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2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23)    //3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3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2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4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2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5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2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6, Action_Sit1_Slow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330)     //7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27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3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0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1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2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3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4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5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6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3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37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340)    //8

//(春天)又来到了花
//开满山坡
//(种)下希望就
//会收获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0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34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1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2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3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4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5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6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4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47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0, Action10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2)     // 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0, Action9 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0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2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5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5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20)    //8

//你是我的
//小呀小苹果儿
//就像天边最
//美的云朵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0  , Action9 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132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1, Action9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24)   //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2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23)    //3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3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2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4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2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5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2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6, Action_Sit1_Slow      , 1,  200, SpiderA_Action1330)     //7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27, Action_Sit1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3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0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1)     // 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1, Action_Raise_L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2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3, Action_Raise_R2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4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5, Action_ND3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6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3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37, Action_ND4           , 1,   0, SpiderA_Action1340)    //8

//(春天)又来到了花
//开满山坡
//(种)下希望就
//会收获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0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  0, SpiderA_Action1341)  // 1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1, Action_ND3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2)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2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3, Action_ND4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4) 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4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5) 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5, Spider_Raise3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6) 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6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47) 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47, Spider_Raise4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0) 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0, Action10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2)     // 2
//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0, Action9             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0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2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3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4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5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6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135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1357, Action_Stand_updown3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0)    //8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0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1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1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2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3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4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5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6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6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67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0)    //8
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0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1) 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1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2)    //2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2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3)    //3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3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4)    //4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4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5)    //5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5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6)    //6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6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Action377)    //7
    THERBLIG( SpiderA_Action377, Action_Stand_updown1      , 1,   20, SpiderA_End)    //8

)

网友:
相当不错,很震撼

网友:
赞!这效果挺好的了。

网友:
这个做的真是有趣

网友G:
飞思卡尔赞助你们做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飞思卡尔赞助你们做的?

飞思卡尔赞助了几块开发版。其他的都是莫老大赞助的。

网友:
赞!
四轴普遍了,后面就是要流利蜘蛛的节奏。

网友:
这个真心好看

网友:
这个挺好的 比上次的强多了

网友:
掉咋天的节奏

网友:
节奏感非常好啊!

网友:
效果很不错呀

网友:
把这东西整一个弄月球去,比现在的轮式月球车酷多了。

网友:
 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!

网友:
棒棒哒  好想学

网友(2015-07-11):
  看着笑着,真是太棒了,楼主给力!!!

网友:
大赞,编舞编的不错啊

网友:
很棒。赞一个。

网友:
看着好牛逼啊

网友:
好牛逼的舞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