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的电源,电压怎么会不一样

楼主(2015-06-05):
前天做实验的时候发现实验室的稳压电源设置在独立的时候,左边的电源负极和右边电源负极竟然有1V的压差。

还发现电源负极的压差和串口输出3.3V电压的GND竟然有1.5V的压差。
不都是电源吗,而且都是最后接入市电,怎么会不一样呀?

网友:
电源共地了吗

网友:
同一个妈生的还有男有女呢~

网友A:
双路输出的电路通常是隔离的,共地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路输出的电路通常是隔离的,共地了吗

这要是隔离呀?哎呀,以前还不知道,觉得稳压电源的两路输出应该是共地的,看来不是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要是隔离呀?哎呀,以前还不知道,觉得稳压电源的两路输出应该是共地的,看来不是的 ...

隔离的才能有更多用法,串联扩压,并联扩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隔离的才能有更多用法,串联扩压,并联扩流

哦哦哦,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