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000 FLASH擦除方式问题咨询

楼主(2015-06-05):
C2000 FLASH擦除方式(使用API函数擦除)是只能最小以扇区为单位进行擦除么?可不可以对更小的单位如一个扇区中的某一段进行擦除?

网友A:
The minimum amount of flash memory that can be erased on a F2833x device is a single sector. A word or bit cannot be erased by itself.-----TMS320F28335, 28334, 28332 Flash APIs page 27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he minimum amount of flash memory that can be erased on a F2833x device is a single sector. A word  ...

恩,看来最小擦除单位就是扇区了,谢谢~

网友B:
所有CPU的flash擦除都只能是页

C2000有些芯片页大得有些离谱  ARM一般会弄比较小的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有CPU的flash擦除都只能是页

C2000有些芯片页大得有些离谱  ARM一般会弄比较小的页 ...

恩,谢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