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000 JTAG引脚连接问题

楼主(2015-06-05):
C2000 JTAG引脚中的TRST引脚为低电平时脱机运行,为高电平时连接JTAG仿真器,请问JTAG仿真器是否可以自动对此引脚输出高电平连接,连接操作结束再输出低?如果不可以的话是否需要加拨码开关切换仿真烧录与脱机运行状态?如果这样感觉挺麻烦的。

网友A:
你到底实际设计过JTAG连接没有啊?没有那些开发板上也有电路吧?哪一个具有独立TRST引脚的MCU是需要你去控制TRST的?是AVR,Cortex-Mx还是DSP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到底实际设计过JTAG连接没有啊?没有那些开发板上也有电路吧?哪一个具有独立TRST引脚的MCU是需要你去控 ...

的确是第一次设计,就是说不需要去控制TRST的喽,只是用的DSP的开发板确实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才有此疑问的。

网友:
不需要去控制TRST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