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关于485通信芯片和PIC12F1572连接下载不了

楼主(2015-06-05):
这个问题严重的使我怀疑我的智商了 ,,,纠结中 ,各位知道的请教一下

网友A:
DAT,CLK,醉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单片机与通讯芯片之间的连线间串入电阻试试。 485芯片的RO是输出脚,肯定对下载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与通讯芯片之间的连线间串入电阻试试。 485芯片的RO是输出脚,肯定对下载有影响。 ...

问题是我们经理下载都没问题,也没有串电阻,都没有影响到我这就有问题了  我用的是PICKIT3   下载的用的PICKIT3给目标板供电    我想着是不是PIC的clk和dat当下载口时是不是不能挂载其他的什么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AT,CLK,醉了。。。。。。

不是这样叫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是我们经理下载都没问题,也没有串电阻,都没有影响到我这就有问题了  我用的是PICKIT3   下载的用的 ...

必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。 不信你把你的板你的下载器交给你经理,看他是否能正常下载。

网友C:
你去掉485芯片,或者将RA2=0,再看看。

网友D:
这是纯硬件的问题,肯定是485芯片影响了下载的时序,你们经理下载下去了,估计他和你的硬件不一样,比如他的板子设计了跳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是纯硬件的问题,肯定是485芯片影响了下载的时序,你们经理下载下去了,估计他和你的硬件不一样,比如他 ...

事实是我们一样的板子,一样的硬件  我想是见鬼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去掉485芯片,或者将RA2=0,再看看。

去掉485可以下载       我就不明白了同样的硬件,我经理下载进去我下载不进去  跟软件有关系吗?都是  XC id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