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求款带MAC、PHY的ARM处理器~

楼主(2015-06-05):
做个POE供电的数据采集设备,原来的STM32+ENC28J60的组合觉得不够方便,找个集成MAC、PHY的ARM处理器
性能要求不高,1Mips都满足了;
量不大,所以价格不敏感,对开发难度敏感,  Cortex-M类内核比较好;
QFP封装最好了,QFN都可以接受,BGA就不敢碰了。

网友:
AX11005  AX11001

网友:
ti tm4c1329

网友:
错了 是tm4c129

网友:
好像很多都是集成MAC的 phy比较便宜

网友:
pic18f97j60

楼主:
搜了一下这个,替代LM3S6911的,

楼主:
这个是MII接口的,还需要配PHY。
不过集成个硬件TCP/IP,感觉好神奇。

网友:
ti家有集成phy的

网友A:
这个可以满足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满足你

看不到MCU。。。。
貌似是BGA封装的。。。

楼主:
这个好,就差价格了,不知道价格怎样

网友:
一般来说  stm32加w5500是合适的选择

网友:
wch的东西,速度慢的就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