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RC500区别UID卡和普通m1卡

楼主(2015-06-05):
现在好多射频设备的M1卡可以通过UID卡复制产生相同的效果,怎样用RC500区别UID卡和普通m1卡。

网友:
没法区分.

网友A:
先将卡当做可复制的卡将卡号写成0000000000,然后再读卡。

网友:
上CPU卡吧,目前为止貌似就这货比较安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将卡当做可复制的卡将卡号写成0000000000,然后再读卡。

怎样将卡号写成00 00 00 00,试了一下不成功,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

楼主:
都是用白色的NFC破解工具修改的,我想做一个可以区别UID卡的射频板,不知道怎么做,

网友B:
UID卡有几条特殊的指令,直接把它初始化掉,复制的数据也就失效了

网友:
楼主让我开了巧

网友:
UID卡有几条特殊的指令,直接把它初始化掉,复制的数据也就失效了

有资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ID卡有几条特殊的指令,直接把它初始化掉,复制的数据也就失效了

有没有有详细一点的资料啊,别人能区别肯定有方法

楼主:
找了一个博客上有,可以早被删了,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啊

楼主:
防止可修改UID的M1卡(复制卡)的方法

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可修改UID的Mifare卡,该卡可以通过特殊的指令更改0扇区0块的内容,从而实现了更改UID.

更改UID的指令如下:

Sent bits:     26 (7 bits)
Received bits: 04  00
Sent bits:     93  20
Received bits: 01  23  45  67  00
Sent bits:     93  70  01  23  45  67  00  d0  6f
Received bits: 08  b6  dd  (SAK)

Sent bits:     50  00  57  cd
Sent bits:     40 (7 bits) (特殊指令)
Received bits: a (4 bits)
Sent bits:     43  (特殊指令)
Received bits: 0a
Sent bits:     a0  00  5f  b1
Received bits: 0a
Sent bits:     00  dc  44  20  b8  08  04  00  46  59  25  58  49  10  23  02  c0  10
Received bits: 0a

防止这种卡的方法如下:

1、  判断Select命令的返回SAK,M1卡的返回值应该是08.如果第一个字节为28,则有可能是CPU卡模拟的M1卡。

2、  在选卡后修改第0块会先发送两个特殊指令,要防卡该类卡就是看这两个指令有没有返回值。

3、  M1卡的KeyA、KeyB早已经被破解了,所以卡内的重要数据必须要和UID一起加密才能保证一定的安全性。

这是在其他论坛找的还没试,不知道能不能成

楼主:
在没任研究了,有没有解决办法啊,上边的我试了还没成功,有没有人也试了?

网友(2015-12-02):
不知道你现在这个问题研究的怎么样了,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