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服务器内网外网都能访问?

楼主(2015-06-05):
左半边是一个机柜,右半边是一个局域网,物理线路能接入单位的网络并接入互联网,通过一根跳线将左半边连起来。现在的情况是,如果跳线接入S3600V2交换机的话,内网的所有电脑都能访问R390服务器,路由器MSR2012分配有一个单位网管中心分配的的固定IP:172.2.17.24,现在的意图是:

局域网内右半区的电脑都能通过192.168.0.X段的IP访问服务器,形式是:http://192.168.0.10:8080/cas
在路由器MSR2012里做一个映射,映射到R390服务器里,这样的话,单位内电脑访问R390服务器的形式是:http://172.2.17.24:8080/cas

请问如何实现?图上的方式能实现吗?

编辑原因:错别字。

网友A:
这错字错得太远了,我硬是盯着看了半分钟才缓过神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错字错得太远了,我硬是盯着看了半分钟才缓过神来

改过来了,您能否给点答案?

网友:
要满足你的要求,外网要静态ip活着ddns,然后做端口映射。活着走vpn。

楼主:
静态ip已经有了,楼主位已給出了说明。您能详细点吗?谢谢

网友B:
已知 IP 路由做端口映射就好,确认防火墙设置及端口映射设置起作用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已知 IP 路由做端口映射就好,确认防火墙设置及端口映射设置起作用......

无防火墙,端口映射起作用了。但总觉得,楼主位的接线方式有点问题?

网友:
MSR2012支持NAT回环吗?如果不支持,用域名解决吧。

网友:
172.2.17.24 是 wan 口线路吗?并检查链路配置。 如果是 LAN 口,非同网段需要做路由转发处理....

楼主:
是wan口,接入校园网。现在情况是右半边计算机全部接入校园网啦,,,,,有一问相求:如何设置拓扑,使得用最简单的方式管理此网:单位内网可访问服务器,而限制右半边局域网访问互联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