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_OnEnd(void)是什么中断,如何用。

楼主(2015-06-06):
/*
**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*     Event       :  AD1_OnEnd (module Events)
**
**     From bean   :  AD1 [ADC]
**     Description :
**         This event is called after the measurement (which consists
**         of <1 or more conversions>) is/are finished.
**         The event is available only when the <Interrupt
**         service/event> property is enabled.
**     Parameters  : None
**     Returns     : Nothing
**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/
void AD1_OnEnd(void)
{
  /* Write your code here ... */
}

/* END Events */
以上代码是CW6。2 PE生成的。我进入不了中断。如何才能进入中断。

楼主:
以上中断与AD中断不一样。

网友:
你可以在中断向量表vetor.c中, 看一下该中断函数对应的中断向量号

楼主:
已解决了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