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w6.2 pe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15-06-06):
为什么有的中断events.c有,如下

/*
**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*     Event       :  AS1_OnTxChar (module Events)
**
**     From bean   :  AS1 [AsynchroSerial]
**     Description :
**         This event is called after a character is transmitted.
**     Parameters  : None
**     Returns     : Nothing
**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*/
void AS1_OnTxChar(void)
{
  /* Write your code here ... */
    SCI0DRL = (byte)0x55;
}

有的中断如定时器溢出,ADC中断都要手工在主程里加上。

网友:
默认情况是在event.c中,PE会给你定义好中断函数,当然自己也可以自己定义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,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