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24v转5v的DCDC芯片

楼主(2015-06-06):
有什么常用的24V转5V的DCDC芯片?
之前我用MP2359,电路比较简单。
但是发现这货最大耐受电压居然是26V,感觉很危险。。。。芯片估计容易爆掉。。。
正在寻找新的dcdc 比较常用的。。。

网友:
1509 2596

网友:
可以试试LP2950

网友:
MP1584 4.5-28V

EN脚的欠压保护功能建议用好。

网友:
标题不合格,小心。

网友:
LM2596或HV的也很简单

网友A:
  一直用 LM2576/5 用于24V转5v12v神马滴,,,价格从2元~15元都有卖,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直用 LM2576/5 用于24V转5v12v神马滴,,,价格从2元~15元都有卖,,,, ...

感觉LM2576体积好大的。。。。mp2359这种体积很小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LM2576体积好大的。。。。mp2359这种体积很小。。。

关键还要看你需要多大电流啊?你这个指标也得带上啊;

网友:
输入电压要求、电流要求、体积要求等至少给几个啊

网友:
最常用的LM2576,LM2596

网友:
体积和电流(决定耗散功率)有直接关系

网友:
你看需要多大电流

网友:
34063不行吗

网友:
LM22676 继续推荐

网友:
既然喜欢小体积何不多利用网络,百度里面的,总有一款合适你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de911d533c1ec5da50e270a5.html

网友:
貌似TI的TPS5450不错,输出电流有5A

楼主:
决定用tps5430或者mp1454了

网友B(2015-10-28):
楼主,想问一下,我想用MP2359实现24v到3.3v的转换,电路图怎么画啊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想问一下,我想用MP2359实现24v到3.3v的转换,电路图怎么画啊??

去官网,有傻瓜工具。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!能帮忙吗?用哪个芯片比较好?也是要求封装小些,外围少些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转12V,然后在转5V,这么多压降全部降在一块芯片上,输入电流小没关系,万一输入电流较大呢?

网友:
推荐使用dc -dc 的隔离型模块,挺好用的,输入范围很大 40v-20v,输出1A左右。

网友:
XL1509  这是外围元件最少的,开关频率不高对布线没要求,电流不大,效率不高,价格便宜,耐压40V

网友:
TPS54340  5450 54540?应该都满足吧

网友:
LM2675
6.5V 至 40V、1A

网友(2017-11-17):
很好,都有我想要的

网友:
来几个3A的
RT7272
MP9943
LP6483S

网友C:
mp2451,电路都不用改,直接改电阻阻值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p2451,电路都不用改,直接改电阻阻值就行

Mp2451看价格参数是很不错,感谢推荐

网友:
TPS54160, TPS54260, TPS54360

网友:
TPS54331,便宜好用

网友(2019-01-04):
学习了,很多建议不错

网友(2019-08-08):
楼主你好,需要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加下我V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