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KIT3做小批量脱机自动烧写器,用芯片切换?

楼主(2015-06-06):
         我的板是4X4 拼板的, 本来打算用继电器切换PGC  PGD  MCLR  3组信号的,感觉有点笨重,想找类似4053那种电子开关芯片来切换。

网友A:
4053速度跟不上吧! 建议用CPLD或FPGA做一个。不过PIC单片机有一个编程引脚是高压12V,这个要注意。

网友:
用欧姆龙的微型继电器切换最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53速度跟不上吧! 建议用CPLD或FPGA做一个。不过PIC单片机有一个编程引脚是高压12V,这个要注意。 ...

  不会CPLD跟FPGA,看来只有用继电器了

楼主:
找到一个芯片 看看能用不
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MrSocg3IgDco0iOzbN7

网友:
ICD2内部的接口是用楼上说的DG411 , PICkit3 内部的接口是用74LVC1T45,
用DG411应该可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