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买WD MyCloud 不降级可以使百度云同步与迅雷远程下载的吗?

楼主(2015-06-06):
昨天入手了台 WD MyCloud  3T的。

到手后觉得功能还算可以,基本备份功能已经够用。
不过还想用上百度云同步,还有迅雷远程下载,那就更完美了。

但是从网上看,要想搞这些功能固件都要从4.0降到3.0.
第一、本人是菜鸟+小白对linux一窃不通。
第二、貌似3.0的传输速度比4.0慢20%-30%左右 。

请问有没有大虾告诉一下,能不能不降级用百度云同步,还有迅雷远程下载。

西数为什么 要这样搞,明明3.0可以安装的,偏要升级到4.0不能安装??

网友:
同问,现在广告所讲的百度云,个人云之间传输文件一点也不实际,先下载再传送,有个毛用,虚假广告。。

网友A:
问下楼主,你备份速度有多快?听说要千兆路由,你选择的那款路由器?我看网上都是无线千兆,有限大多100M;希望大家给推荐几款选择;

网友B:
我想知道买回来自己装windows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下楼主,你备份速度有多快?听说要千兆路由,你选择的那款路由器?我看网上都是无线千兆,有限大多100M; ...

其实我用的是300M的路由,而且也只是54M无线网卡,所以速度只有几M而已,网上其他人用千M路由千M网卡的,在80M以上。

至于用千M的无线网卡,好像阿莫测试了,也没用,传输速度也是几M到10M左右 (不知有没有记错,反正 很慢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知道买回来自己装windows可以吗?

应该不行,你可在买个windows主机再装黑群晖倒是可以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用的是300M的路由,而且也只是54M无线网卡,所以速度只有几M而已,网上其他人用千M路由千M网卡的, ...

我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款有线的千兆网卡就行;一直犹豫没有下单;如果几兆太没有吸引力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希望大家给我推荐一款有线的千兆网卡就行;一直犹豫没有下单;如果几兆太没有吸引力了。 ...

这款就是千M有线网卡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行,你可在买个windows主机再装黑群晖倒是可以的。

有没合适的主机,双盘位,黑群晖也不用装,备份自己拷过去就行.远程桌面管理.

我主要是想方便查找里面的文件出来看,windows的话可以装个everything,这样找起来就很方便了.